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求助

楼主(2012-10-14):
MINICP 在正常悬停时突然上跳,有一次是下跳。 是什么毛病。谢谢le

网友A:
电池的电量输出不稳定,小事情,换一块

网友B:
估計是 某些位置接觸不良了....
檢查一下接線, 電路板上零件等等

网友C:
主轴限位环松了

网友D: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没事

网友E: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电源线焊点有点松动,回去重新焊下就好了,也有可能舵机线松,震动大更容易这样。

网友F:
可能是舵机跳舵了,我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

网友G:
自动蛙跳

网友H:
看看舵机插头松不,再有电源线插头根部有没有暗断(这个问题我的CP已经出现两次),理电池电源线距电池体根本有没有暗断(这个问题出现过四个)

网友I:
主轴松了

网友J:
我遇到过,
原因1:舵机跳舵,可能是舵机本身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接收器导致舵机跳舵。
原因2:接收器闪断,闪断瞬间,舵机无序摆动,导致或上或下
拿在手里测试,上下推螺距,看看接收是否闪断,找到跳跃舵机,更换位置,更换舵机,再测试,一一排除,再做定夺。
总之,这是一个很棘手,很麻烦的问题。
少炸为秒~
视频参考,见我帖子,以前发过。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正在努力寻找原因,初步估计是电池问题。

网友K:
可能是抖舵

网友L:
有没有事气流问题

网友M:
抖舵,换了舵机还是抖舵!俺都遇到3次了,3次都只好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