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收索机的绕线方式和调试

楼主(2012-10-14):
之前的收索机是商家设置调试好的,但最近因为线老化断裂,所以更新了线,但是不知道如何绕线和调整,能否请各位高手赐教,如果有图片说明就更棒了,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帆船是什麽类型?能上图来看看、否则帆友难以猜你走帆绳呢?

网友:
换线钱没有画张走线草图?呵呵,看样子你是个纯粹的玩家而不是真正的模友。真模友不一定非要玩,但一定非把问题会琢磨透。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其实说明书上有,只是一时没有找到。我刚接触帆船,其实我觉得不存在什么玩家模友之分,没有必要把问题搞那么复杂,如果有问题问,换我我只会考虑问题本身,没有玩家也就没有模友。改天吧说明书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4-08-08):
等楼主说明书学习。

网友:
换的是什么线?最好是大力马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船?

我也想请教楼主,怎样绕线,怎样防止缠绕,

网友B:
解决缠绕的方法最好是改为循环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缠绕的方法最好是改为循环走线

楼主说的对,可以画一张草图吗?

网友:
都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缠绕的方法最好是改为循环走线

没错,循环线不容易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错,循环线不容易缠

楼主循环绕线是什么形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循环绕线是什么形式。

船头一个定滑轮+收索机转盘,线绕在这两上面。收索机不管正反转线始终都是紧的,就不会绕住了。不知道说明白了不?精华贴里有,传送门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船头一个定滑轮+收索机转盘,线绕在这两上面。收索机不管正反转线始终都是紧的,就不会绕住了。不知道说 ...

谢楼主,就是在循环的线上栓一线,另一头有一圈套在施风杆上前后滑动,望前角度大,望后角度小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楼主,就是在循环的线上栓一线,另一头有一圈套在施风杆上前后滑动,望前角度大,望后角度小是吗。

驶风杆上没有滑动部分的。线一头栓在循环线上,另一头穿过固定在甲板上的一个金属环,然后固定在驶风杆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驶风杆上没有滑动部分的。线一头栓在循环线上,另一头穿过固定在甲板上的一个金属环,然后固定在驶风杆上 ...

谢楼主,明白了等有空将原来结构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