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带调到多紧合适啊

楼主(2012-10-14):
如题

网友:
说明书有介绍

网友A:
  记得在对转齿后面!用螺丝刀横向靠近皮带! 用力后一边能到中间点(两边皮带缘的中间点位置)! 张力适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对转齿后面!用螺丝刀横向靠近皮带! 用力后一边能到中间点(两边皮带缘的中间点位置)!  ...

要是皮带直驱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皮带直驱怎么调?

皮带直驱的应该在齿盘后面到诱导轮之间!来查看皮带的张力情况!

网友:
注意看尾波,太松的话皮带会磨到尾管,我的标准是能拉紧不磨尾管即可

网友(2014-09-17):
直驱,如果是450的话,尾桨能带动电机转(不打滑)就可以了。

网友:
皮带不宜过紧,最好的方法是前后各装一个压带轮,这样皮带松些也不会跳齿

网友:
用手转大桨,看看阻力如何,如果皮带太紧可以明显感觉到。

网友:
用一手抓住大齿盘,一手转动尾桨夹,只要不跳齿就行了!

网友:
8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044

飞的时候不打滑的前题下,愈松愈好。

太紧费力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