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820与双天3542(2820) kV920的 电流想差那么多?

楼主(2012-10-14):
首先看一下朗宇的数据,要用60A电调

EMP14x7      7.4V30A1.53kg2226.89
8.5V35.2A1.85kg299.26.18
9V38.1A1.97kg342.95.74
9.5V41A2.1kg389.55.39
10V44A2.25kg4405.11
10.5V47.2A2.42kg495.64.88
11V49.5A2.6kg544.54.77
XDL14x8木桨      7.4V32.9A1.48kg243.466.07
8.5V38A1.83kg3235.66
9V40.5A1.92kg364.55.26
9.5V42.1A2.05kg399.955.12
10V45A2.2kg4504.88
10.5V48.6A2.34kg510.34.58
11V51.7A2.54kg568.74.46
JXF13x6木桨       7.4V25.6A1.35kg189.447.12
8.5V30.3A1.55kg257.556.01
10V36.7A1.96kg3675.34
11V41.8A2.25kg459.84.89
12V46.2A2.56kg554.44.61
13V50.7A2.87kg659.14.35
14V55A3.1kg7704.02
14.8V59.5A3.32kg880.63.77
EMP12x6     10V31.2A1.78kg3125.7
11V34.8A2.06kg382.85.38
12V39.8A2.32kg477.64.85
13V44A2.6kg5724.54
14V48.5A2.8kg6794.12
14.8V52A3.12kg769.64.05

再看一下 双天的数据:
KV: 940RPM/V
定子直径:28
磁跌长度:20
轴直径:5
安装孔间距:19/25
重量:137g
电阻:36mOhm
10V空载电流:1.62A
电池节数(锂电):2..3
最大有效电流: 25A
最大瞬间电流(15S): 36A
最大功率:450W
输入插头:DB3
推荐电调:XC3012BA
螺旋桨范围:8x6, 14x6
疑问:  双天3S下的推力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没有具体像朗宇的数据!而且双天推荐用的电调是30A而已!  谁有这款电机的推力测试吗?

网友A:
2820 这个级别的电机正常功率是500--600W 左右,差也差不了多少,用30A,除非你用的是6S ,不过这种用法不大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0 这个级别的电机正常功率是500--600W 左右,差也差不了多少,用30A,除非你用的是6S ,不过这种用法不大 ...

这位朋友 你搞错了吧! 越大V 点了就会越大啊! KV又不变,

你看那双天 推荐用30A 电调  最大电流 就25   450W !   对比一下朗宇  差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 你搞错了吧! 越大V 点了就会越大啊! KV又不变,

好歹也是个“大校”级别了,具体功率自己看表里的电压,配桨参数配置,条件一样才有可比性,长时间超载使用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用30A,哥打包票会有拉烟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是个“大校”级别了,具体功率自己看表里的电压,配桨参数配置,条件一样才有可比性,长时间超载 ...

那是官方给的数据~~ 这电机能承受的电压就25A 你没看到?

网友:
那是官方给的数据~~ 这电机能承受的电压就25A 你没看到?7楼的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B:
15S时最大瞬间电流是36A

楼主你这里“最大瞬间电流(15S): 36A”是否有误?15S时电压是55.5V-63V。而你的这个双天马达原额定工作电压才2S-3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里“最大瞬间电流(15S): 36A”是否有误?15S时电压是55.5V-63V。而你的这个双天马达原额 ...

那是连续15秒,估计相当于全油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里“最大瞬间电流(15S): 36A”是否有误?15S时电压是55.5V-63V。而你的这个双天马达原额 ...

晕了~~second 是指秒的意思 不是 电芯的片数。。。 谁用15S啊!!!不小心 会电死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官方给的数据~~ 这电机能承受的电压就25A 你没看到?

电机型号和电流值该有多大,接触航模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应该都能知道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型号和电流值该有多大,接触航模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应该都能知道个大概

可官方不会那么乱来 给那个数据吧 对官方无语了·

网友:
那楼主在这里就不应该用大写的S而是应该用小写的s才是正确的表示方法。

网友:
用个60A的保险点

网友(2012-12-12):
双天的那个 XM3542 CA  KV940  推荐  双天30A的电调~~  XM3542 EA  KV940  推荐  双天40A的电调  这样多直接

网友:
我得出来的结论 E版的拉力应该比C版的大,而且还不少

网友:
双天的那个2820是按电机外转子尺寸标注的呀,实际上就是2212那个级别左右的电机,当然只要30A,实际上18A的就够了。朗宇的2820是按定子尺寸标注的,实际上相当于双天的3536级别左右的电机了,当然要用60A,不过这个配的可能太过了一点,40A足够了

网友(2013-02-04):
双天怎没配桨测试数据,太坑爹了。

网友C(2013-07-02):
双天电机有专用计算器,在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天电机有专用计算器,在网上有下载的。

拉力计算:http://www.ecalc.ch/motorcalc.htm?ecalc&lang=cn

网友:
比较朗宇2820和双天3542,最后还是决定入双天的,手头多了一个好赢80A铂金版电调,直接用上了。

网友(2014-04-03):
双天比朗宇贵100,功率也差不多,难道就是因为贵就一定好?其实我也犹豫,到底那个值得买?双天的和朗宇的性能差距真的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