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1mm左右的铝合金件上打0.5毫米小孔

楼主(2012-10-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在铝合金板材上打0.5毫米的小孔:孔的精度要求不高,0.5毫米即可,我使用过0.5mm的麻花钻和合金钻头,麻花钻的寿命还长点,能钻1000个孔,少点的就是500个,然后钻头就断掉了;合金的钻头则不超过100个就断掉了,因为铝合金经过抛丸处理,表面不是很平,所以钻头在刚接触铝合金板表面时容易出现摆动,麻花钻软点,还能摆摆,合金钻头则吃不消,一会就断掉了,一天用掉了30根,麻花钻一天要用掉四五根,这可吃不消,我现在设想用激光打孔,因为板材厚度就在1mm左右,可能还要薄点,不过对激光不是很了解,故请教各位大侠,多谢!

网友:
你可以在打完孔以后在表面做抛丸处理吗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先冲定位孔,做好夹具弄起来也很快。

网友A:
做个钻模,限制钻头的摆动,可能会好些。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建议,现在存在这样情况:加工和喷丸不是在一个地方,钻孔后再喷丸来回捣鼓很不经济;冲定位孔的话则增加一道工序,加工速度会变慢,而且因为这个铝合金板是压铸件,边上有毛刺,二次装夹很难定位到冲孔位置。

因为钻头易断,所以后期检查任务较重,不然出现漏加工的情况就不好了。准备上个光电检测装置,把没有钻孔的给挑出来。

如果采用激光切割机的激光脉冲打孔,则应该不会出现漏加工的问题,但是成本估计就上去了。

网友:
最好发个照片看看,对照实物最准确。

网友:
看来是大量生产啊,做个钻模应该是划算的。

网友B:
钻头装短点定位好点

网友C:
不会一天断这么多钻头?使用多大的进给量?你买的是否高速钻铝?

楼主:
严格说来不算是真正的铝板了,是一个圆筒的底部,从钻孔的角度来说是平面,但是要涉及到钻模的话,那就要考虑圆筒的干涉了。如图所示,筒内的底部钻0.5小孔,位置不要超过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装短点定位好点

因为有个圆筒,且圆筒旁边还有个大圆筒,钻夹头干涉,所以没法装太短。

在开贴的时候没有说清楚,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一天断这么多钻头?使用多大的进给量?你买的是否高速钻铝?

进给量的话是人工操作,现在打得有点经验了,速度比较慢,估计1mm/1至2S,小台钻,转速在7000到10000转。

网友D:
试试佑能pcb钻头,变径的。价格低廉,又硬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佑能pcb钻头,变径的。价格低廉,又硬又脆

我现在用的就是pcb钻头,又硬又脆的话就是容易断,因为钻头摆动。合金钻头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热钻孔的话,,估计不会断。。。。

网友E:
自己用0.5的钨钢棒,外面布置感应加热线圈。。。试试。。。。反正是折腾。。

烧红的钨钢锥,,戳穿这种薄铝板,应该不成问题。。

类似图中这种。。中间的棒子做成头部是0.5的钻头即可,,,

工作时,线圈不动,钻头旋转下压,融钻铝板。。。

打穿后收回,继续升温加热。。

或者,,直接在钻床上,,直接加一个线圈,,,怕干涉的话,,线圈就固定不动,,让钻头在里面穿梭。。。。因为你钻头行程很小,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0.5的钨钢棒,外面布置感应加热线圈。。。试试。。。。反正是折腾。。

烧红的钨钢锥,,戳穿这种薄 ...

有道理,长见识,试试看,多谢!

楼主:
棒子细小,热量少,估计还没碰到铝板就冷却了,这是个难题。容我好好想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棒子细小,热量少,估计还没碰到铝板就冷却了,这是个难题。容我好好想想。

这也是,,,,太细了。。

就是不知道你那个打孔位置的圆柱筒有多粗。。。

假定有10mm的话,,,你把钻头身体做成8mm粗,,头部阶梯,做成0.5粗,2mm长的突出,用于打孔。。。。靠棒身储存热量,应该效果好一点吧。。

红色是线圈,,,黑色是钻头。。。。整体蓄热,,靠头部的一小段细桩子打孔。。。

网友:
这样的事. 我一般都把钢丝当转头用.

网友F:
有量上激光打孔,那个速度没话说,每分钟几百个孔

网友:
又長見識了   現在還有熱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太细了。。

就是不知道你那个打孔位置的圆柱筒有多粗。。。

多谢你的热心,图都画出来了。小圆筒高大约7mm。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量上激光打孔,那个速度没话说,每分钟几百个孔

没找到相关的资料。能帮忙给个链接吗?这个打孔速度是挺快,不过这样一来,送料的速度就跟不上了,刷刷的,呵呵。

网友:
表面不平请先用0.5中心钻点孔,钻孔时用丝攻油。

网友C:
量多不多?如果量多又工作点又有压缩空气的话建议用气缸改自动进刀,这样的话能做到均速进刀,打金属不同打pbc特别像铝这种软金属进刀力不均都非常容易造成断钻头,我厂以前干小孔除了铜都不会上手动钻床,钻头一般会从新研磨过才用,小孔量产都会改装一下钻台,在手柄上加个气缸进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钻模,限制钻头的摆动,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多不多?如果量多又工作点又有压缩空气的话建议用气缸改自动进刀,这样的话能做到均速进刀,打金属不同打 ...

压缩空气有的,这个建议不错,回头改一个试试看。多谢!

量比较大,每天四五千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