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耐用性报告

楼主(2012-10-14):
首先是尾巴。。。目前125起落,第二套尾巴轴承又很松了,大约60多起落的时候原装轴承很松,但是因为前几十次起落摔机次数比较多,不敢肯定轴承是否有寿命问题。现在确认是有些问题,但究竟是轴承寿命本身就短?还是因为尾桨不平衡(原装的尾桨,用透明胶配平)?!不知道用升级版尾桨是否有改善?

接着是舵机。。。
同样因为之前摔机次数多,不敢肯定舵机寿命是否有问题,坏了2个,换了2个新舵机之后,目前新旧舵机都还正常。这个机器摔机的时候,舵机会随机往一个方向顶死,电机估计电流很大,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建议各位万一摔机,要马上冲过去拆电池,以保护舵机里的电机。
其他零件除了尾伞齿,其他都OK,挺耐摔,寿命也不见有问题。。。
希望130X玩家多交流。。。

网友A:
如果升级了金属A齿的话,请记得用各种方法把升降舵机电路板遮上,目前已发生金属屑导致短路烧毁舵机案例
不知道那空隙能塞透明胶进去不

网友:
我已经把它供起来了。。。  首炸配件就损失 600元。。。

网友:
我爱模型玩家论坛 - 论坛注意事项
1、本论坛以技术交流为主,除VIP商家栏目外的其他任何栏目(包括二手交易栏目)均不得发布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信息
2、发帖请对照栏目,切勿一贴多发
3、论坛交流,文明礼貌,需要相互尊重
4、我爱模型玩家论坛管理员和版主有权不事先通知发贴者而删除本文,违规贴删除记录请看论坛右上角链接
*以上如有不明之处请看论坛公告及站务栏目相关说明贴*有违规贴可将链接复制发到论坛右上角“举报”给管理员审核处理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论坛交流,文明礼貌,需要相互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升级了金属A齿的话,请记得用各种方法把升降舵机电路板遮上,目前已发生金属屑导致短路烧毁舵机案例
不 ...

感谢提醒。。。
那个位置估计都塞不下透明胶。开始就有点疑惑,设计得都没有余量

网友:
这个机器摔机的时候,舵机会随机往一个方向顶死

这个问题很蛋疼······手被这个烫过

网友:
我的现在四面悬停中,很少炸机压力呀,呵呵

网友:
顶  希望有130的 都多交流啊 俺们提前学习下啊

网友:
看热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