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先后掉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但电调还能正常使用。请前辈指点一下这电容干嘛用的

楼主(2012-10-14):
如图,先掉了是470的大的。掉了后照样用,就没管它。前两天又掉了
个小的35V100的那个。在往回焊的时候把电容脚给弄断了,焊不回去了。北京的电子市场转遍了,就是没卖的。郁闷。还好不影响使用。就是心里不踏实,所以来这里问问
有没有哪位前辈知道这电容是干嘛用的?不管它没事吧?谢谢。

网友:
电源滤波

网友:
问商家啊

网友:
  好电调  问题是你的企鹅都成残废了  哈哈

网友:
放大电路上的点解电容吧。。。掉一个信号可能会稍有失真。。。

网友:
这电调真行啊 哈哈  强啊

网友:
滤波用的,可以跑的.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与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
滤波用的?电调是干啥用的呢?直流电要滤波吗?新手瞎问的,别介意

网友:
作用主要是滤除无刷电机叠加在电源上的反电动势,保护MOSFEI不被击穿。
看图理解,外面还有一排,,如果是我就当没事照样用。

网友:
无刷电调的作用就是把直流变成三相交流,期间会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这些电容的目的就是吸收这些谐波,避免对其他电路造成干扰,电调工作时,这些电容也是比较烫的,掉了滤波电容容量就减少了,其他电容会更烫,更容易掉,最后电调工作不正常,比如控制时有时无等怪异现象。

网友A:
输入端470大电容是滤波和吸收反向电动势起保护电池的左右, 小的电容是CPU板电源滤波用的, 因为你在输入端加了补品电容板所以掉了一个电容后还可以勉强使用. 你建议可以送回经销商那里回厂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470大电容是滤波和吸收反向电动势起保护电池的左右, 小的电容是CPU板电源滤波用的, 因为你在输入端加 ...

xiexie谢谢。

网友:
反向电动势?电机端的反向电动势,为啥要电源端的电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