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刚装好的四轴,测试时发现总是那一边的电机比其他三个转的慢。。。

楼主(2012-10-14):
我用的MMC10飞控,朗宇2212电机,20A好盈,已经确定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并且把那一边的电调线接到飞控上其他的输出通道仍然转的比其他慢,本人真的是新手,原来一直玩固定翼的,希望各位大哥耐心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飞控板复位下试试

网友B:
擺明的就剩电調,你還是相信問題在別的地方.用手空轉比較其他三棵.電調行程及設定必需全部一樣.還都一樣,电机就有問題-可能有那個地方磨差到

网友C:
电调和飞控板怎么连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是有两个电机转着转着就自己停了。。。。。当时电调和飞控的连接只有一个是接了电源,其他三个只接了信号线。后来把四个电调的电源都和飞控接上就没问题了。很无语.....之前装过一个六轴,也是只接通一个电调和飞控的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擺明的就剩电調,你還是相信問題在別的地方.用手空轉比較其他三棵.電調行程及設定必需全部一樣.還都一樣,电机 ...

电调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且我更换备用电调和电机,试了一下,仍然还是这个问题,电调航程已设置,现在真的是摸不着头脑了,真的是奇了怪了。。。

楼主:
希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帮助一下我这个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飞控板怎么连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是有两个电机转着转着就自己停了。。。。。当时电调和飞 ...

四个电调都用电调板和电源连接,焊接的不错,应该不会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检查一下吧。。。但是这样我又得把板子拆掉了,好不容易固定了的说。。

网友:
我知道你可能了解,但是猜找問題必需了解有無跳過必要的動作-比如电変行程,电変必需要有同樣的行程.這是你要四棵一起或一棵一棵設定,你又換別棵可以只設新的這棵如忘了一定不同步,但是控上不能有对油門有上下點或微調或----就不能有修改.同時起動有問題有固定那個电变和馬達.不可能一下這棵一下那棵.就算電变用四棵不同電机也四棵不同,也會每次那棵先轉,你沒摸不到問題,別急多說一些不正常的過程細節.問題才好找-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我不小心把一个电调编程编成有刹车了。。。。现在已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