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康的是不是不适合高速飞行

楼主(2012-10-14):
手拿摄像机斯坦尼康走快了,风都要吹的失稳。 多轴小斯是不是也不适合高速飞行?看视频好像也是,低速时很稳,航线稍微走快点就一直有晃动。

网友A:
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还没试过高速飞行,等本钱挣回来了来试一把...

网友C:
小厮还是不错的

楼主:
高速下都抖动啊

网友D(2012-12-13):
理论上来说
高速状态下风速影响较大,小斯两头都风阻不一样,可能会造成摆动~~~
不知对不对,楼下解释

网友E:
才知道呀,肯定的

网友F:
有风,走航线,都会两边摆,正常的,几乎没法消除的。或者你不用GPS模式,用手动或者手动定高走走看,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G:
多轴又不是固定翼,飞那么快没用,一般速度还是很稳的,视频为证

网友H(2013-03-25):
速度快点就会很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