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底盘升级扭杆。更新视频

楼主(2012-10-14):
网上订的快速连接器和直径4MM铜管

底盘跟扭杆连接处扩孔安置内径4MM的小轴承。初步装配完.电池盒只是割掉顶,因为对底盘有加固作用

底盘背面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摆臂是像实车那样错开的,原HL的底盘是对称的,要改造的话不能像虎式那样重新开孔就行了
因为M26的底盘是有倒角的,后来我把一边的侧板包括斜边的部分切割出来整个平移5MM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平移了5MM后的缺口补上了

网友:
漂亮 ,很工整有点田宫的味道,但是楼主还不如把电池仓都割掉,下面放块铝板加固更漂亮,这样内部空间也最大化了。。。

网友:
漂亮!不知道行驶效果如何?期待视频。继续关注中!

网友:
这手艺很工整干净,非常好

网友:
很好啊很工整有点田感觉了

网友A:
能给个扭杆套装的地址 ?

网友B:
漂亮,能否提供一下轴和固定座的出处

网友:
论坛M26升级扭杆楼主应该是第一个。但我对这M26不是很看好。底盘整的平整,实际效果待考验。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还是要多跑跑野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能否提供一下轴和固定座的出处

在淘宝搜索舵机舵角连接杆金属快速调节器就行了。轴就是直径4MM的铜管买回来自己切割,开孔,全手工搞得手痛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扭杆套装的地址 ?

没有扭杆套装啊,除了固定座,其他都是自己全手工搞的,工具又不全,用手钻在铜管上开了一共30个孔。手都要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扭杆套装啊,除了固定座,其他都是自己全手工搞的,工具又不全,用手钻在铜管上开了一共30个孔。手都 ...

只有固定座?   固定座共多少个  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固定座?   固定座共多少个  多少米?

一共十个,4块钱一包,一包有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十个,4块钱一包,一包有5个

给个链接

网友:
期待试车视频~~~

网友:
真犀利的手艺!期待早日完成自己的老虎!

网友:
扭杆潮啊

网友:
你好,你的升级扭杆在什么地方买的啊?能不能给一个链接呢?谢谢!

网友C:
你好 你的扭杆钢丝用的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扭杆钢丝用的多粗的?

1MM的,但M26的底盘重量全集中在后部,最后的负重轮受到的压力最大,一般要加粗钢丝,最后我选择在避震器里加了小弹簧以缓解钢丝的钢性疲劳。

网友:
做得很不错,我刚开始看时还以为是田的,扭杆定位很准确,钢丝也成型得很好.如果底部再加固下,会更好.期待视频.

楼主(2013-01-26):
http://www.tudou.com/v/sDytPPB8l5M==.html
换成扭杆后,路轮的行程变大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盆友们,还没改扭杆的赶快换了。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扭杆后,路轮的行程变大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盆友们,还没改扭杆的赶快换了。不会错的

很不错!

网友D:
非常不错,中间负重轮的表现很好。第一组负重轮有些硬,恰好和田宫的M26相反,田的是第一组负重轮最软,估计是为了涨紧装置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不错,中间负重轮的表现很好。第一组负重轮有些硬,恰好和田宫的M26相反,田的是第一组 ...

观察的真仔细,主要是前面有点轻,要增加配重,或者换一个重一点的喇叭(目前还是用HL的喇叭)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
建议把第一组和第二组负重轮的减震软硬调换试试?这样可以发挥涨紧机构的优势

网友:
原来是青岛的朋友啊

网友:
很不错啊,挺好看的

网友(2013-03-06):
太工整了,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