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各位大侠,这个结构件到底是做什么用,谢谢

楼主(2012-10-14):
                   如题,,,,这个结构件到底是起什么作用,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请高手来上课,不胜感激

                   再 还有个问题,,,,,铣床的主轴是不是只往一个方向转动,不能转反的,对吗

网友A:
铣床主轴可以反转,要不怎么来的 顺铣、逆铣呢

至于这个结构件,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可以反转,要不怎么来的 顺铣、逆铣呢

至于这个结构件,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等高手解答

谢谢,,,,,,大侠

网友:
这是个锉刀架子…………

网友:
楼上回答可能是正确答 案

网友B:
顺铣逆铣并不是反转主轴,沙发误导人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可以反转,要不怎么来的 顺铣、逆铣呢

至于这个结构件,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等高手解答

可以反转对着呢,但顺逆铣和正反转有关系么?不是和进料方向有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铣逆铣并不是反转主轴,沙发误导人家了。

谢谢,刚才我都在想,铣床主轴转反了,刃口就没有用上,,,,,,,,会不吃刀,会被磨掉的,,,,,,这个老外的帖子我都看过,车,铣,钻,都有,不会用手来挫吧,,,,,,,,,可能是个找正的东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可以反转,要不怎么来的 顺铣、逆铣呢

至于这个结构件,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等高手解答

铣床有反转是对的.  但与顺铣/逆铣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反转对着呢,但顺逆铣和正反转有关系么?不是和进料方向有关么。

对啊。。是和进料方向有关。。
失误失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铣床有反转是对的.  但与顺铣/逆铣没有关系.

脑子一短路,装B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子一短路,装B失误了。。

大侠,你谦虚了,,,,,,,,呵呵,再请教,,,,用大功率吊磨机做主轴,,,,,,手柄这头用无动力代替,这样主轴又轻吟,力气又不错,没有见谁搞过,不知道那软轴力大了会扭断或者打结不啊,谢谢

网友:
難道那個構件是傳說中的"分中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谦虚了,,,,,,,,呵呵,再请教,,,,用大功率吊磨机做主轴,,,,,,手柄这头用无动力 ...

软轴受不了那么大的力吧.  我就是当吊磨用都已经断了2根软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轴受不了那么大的力吧.  我就是当吊磨用都已经断了2根软轴了.

软轴可能太细了,,,,,,,,,,,,,,,,我觉的用罗机单铣床主轴最合适,轻巧的,,,,,,,,,,,,,软轴有什么办法增加强度没有啊,或者用什么代替就好,,,,,,,,你看啊,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床主轴可以反转,要不怎么来的 顺铣、逆铣呢

至于这个结构件,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等高手解答

网友:
前面几位已说对了,这是锉刀架。
软轴有粗的,外径差不多30mm,中等的有十几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谦虚了,,,,,,,,呵呵,再请教,,,,用大功率吊磨机做主轴,,,,,,手柄这头用无动力 ...

这种软线传动不适合长时间工作。。。

我那个吊磨机,,时间稍微一长,线皮都开始发烫。。

也见网友说过,,长时间工作,那个皮都磨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顺铣逆铣与主轴转向无关所谓的顺铣逆铣是顺向进刀和逆向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铣逆铣与主轴转向无关所谓的顺铣逆铣是顺向进刀和逆向进刀

谢谢28兄,,,,,,,,,,,,

网友:
磨玉的就是有这个方法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