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到位 开始装330 更新完工图和小四轴的配置及建议 16楼附加首飞视频

楼主(2012-10-14):
等待电机和8寸桨的时候 研究了一下飞控 计划是买naza搭配入门FPV的 但是naza的玩法跟开源飞控APM一比 又显得有点少 毕竟是商业飞控嘛
所以研究APM2.0 正好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玩APM2.0的程序猿 可以请教一二 又下 载了APM地面站 看wiki 基本的入门问题都解决了 也下定决心买APM2.5 或者船长飞控

今天电机到了 快递业务员没上班 我就自己去取了 北方的气温真低啊 冻死了 回来之后拆包 还有小惊喜 呵呵 看来杨老板对老主顾还是满够意思的嘛 不多说了 上图

APM的地面站 一些英文注视还是不太懂 慢慢研究

刚收到的xxd2212 1000kv电机和8寸桨

要了几个尼龙螺丝 看自己应该是女生吧 顿时购物心情就好了

还有一个 还不让我说出去 哎 还是拿出来见见阳光吧 虽然很廉价的小东西
但是心意到了就行 要是送我一s800我还真不敢收呢

原来的30W电烙铁实在不给力 换了个好一些的 重新焊了线路

安装好之后的样子 细节图就不发了 电调输出线剪了一部分 本来可以像小饭团那样直接焊接的
但是本人焊接技术悠闲 还是算了

正面 四个电机 2212确实有点大 不过2208的数据又确实有点不太给力

先发这些 去吃饭了 煮点饺子 一会继续
=========分割一下========
什么时候我就成大豆兄了……
下午两点多吃饭 自己煮饺子 中途实验出了问题 解决完了都快4点了 结果饺子就变成了肉丸子面片汤 很悲催的吃玩了继续装
还是不上过程图了 直接上两张完工图 这个300的机架是仿照DJI的F330的 出了没有电路板之外 结构一样简单 没什么好说的
下午测了一下去掉的重量 图片如下

擦镜纸的重量如下,0.1499g

做了去皮,因为没关上玻璃侧门,气流通过的时候有0.0002g的变化

这些东西一共是21.3947g,包括12段电调输出线,12对香蕉头,4cm14AWG的硅胶线 看来减重还是很必要的啊

电机就是xxd2212电机,拉力够了,没有去电泳室测量实际起飞重量是多少 但是天7默认油门曲线50%悬停

放在小型人工气候箱上上来一张 跟600一比真心是小啊 在室内可以简单飞飞航线了

新动客服送的小飞机装好了

骑在我的330上 好小,准备把它放在办工桌上

最近有几个朋友问我关于330和STM32 MMC10飞控的问题以及APM飞控,之后我也咨询了一下玩APM2.0的程序猿朋友,大致写几句,没有回复可见,新手看看算是参考
新手上这种架子还是比较合适的,飞越的F450才78,买几套回去够炸到下辈子了,而且力臂基本不会坏的,如果直接上碳纤,那么一个是硬度上来的同时也导致震动难以避免,新手不好调另外投入也大,山寨的450机架碳纤的可能要将近200吧,如果炸机,损失也不小,关于说小机架灵敏的问题,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跟电直不同,灵敏不是贼,不稳定,而是说机身灵活

,至于是否适合航拍,这个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大飞机的大负载,但是业余玩玩还是可以的,挂个卡片或者gopro应该问题不大。
     关于动力和电池,2208是可以的,但是我没选,因为虽然自重轻,但是负载也少了很多,换成2212,大概可以增加200g的载重,我的佳能卡片机才178g,另外2208的kv值偏高,高转速的话扭力小,没办法用大尺寸的桨,而且我一般偏向于大扭力低转速大尺寸的桨,一个是相比较来说高频震动会小一些,一个是声音听起来不至于那么尖,像固定翼的声就不好了
     关于桨叶的搭配,因为我是2212 1000KV的电机,参照xxd的参数表,7寸和8寸的桨比较合适,我选择8寸桨,关于大小我上两张图片可能更形象一点,因为小机架很少有人用2212,多数是用2208,KV值偏高,所以不要使用大桨,最好参照电机参数表选择,高转速就小尺寸小螺距,反之就大尺寸大螺距。

图片两个桨之间是我的spark III
这个是对角的间距,剩下的空间完全可以放GPS天线,图传数传的天线
关于APM和stm32mmc飞控请到15楼看一下

网友A:
谁家的宝贝啊

网友B:
直播咋的?
等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播咋的?
等着学习

不直播 刚吃完饭 晚上有实验

网友B:
这点钟吃饭?晚饭还是午饭啊?

没记错的话 你是内个搞大豆研究的哥们吧

网友C:
大豆兄继续

网友:
本来是想买apm的 后来买了兔子 顶楼主  快快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钟吃饭?晚饭还是午饭啊?

没记错的话 你是内个搞大豆研究的哥们吧

本来是想2点多自己煮点饺子的 结果煮到一半PCR出问题了 弄完了 就现在了 饺子也煮成肉丸子面片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豆兄继续

请看楼下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宝贝啊

说了 不就成广告了 哈哈 反正山东潍坊这家淘宝店不错

网友D:
这样的配置要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xNzcxNTc2.html
手机党请看

我没用过KK,但是KK作为最简单的飞控除了价格低廉之外并不适合新手,我认为他就是用来飞3D的不需要调试,大舵量,大油门飞着很爽,可是没有自稳,新手飞起来手感更接近于使用低端锁尾陀螺和轻量副翼的有副翼直机,不建议入手
关于玉兔,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褒贬不一的东西,毕竟刚起步,还没有成熟,出问题很正常,不要玩高端航拍的话,业余拿来飞很不错的,关于玉兔,有老手写的很详细,我就不多说了,总是拿来玩很好,很廉价
关于FF,这个已经停产了,但是有新的公司出了一款stm32 MMC10飞控,一样的东西,区别就是指示灯颜色和电调信号线与飞控板信号输出线的连接有所区别,FF是1,2,3,4号电调对应3,4,5,6号飞控输出插口,而MMC10是对应1,2,3,4号,价格中庸,暂时没有定高和GPS,气压计之类的扩展,要优于KK,新手可以买,才188的价格,不用调试,校准IMU之后就能飞了,需要注意的是连接上位机的顺序飞控板通电-上位机与电脑USB连接蓝灯亮-5pin线连接飞控板,否则无法连接上位机
关于APM,海盗是APM的山寨,功能一样,只不过固件更新的慢一些,地面站也是相同的,可以连接廉价的超声波而APM不能,其实APM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深,如果只是使用其基本功能的话,跟玉兔的方法没什么区别的,性能很好,固件更新快,500-600的价格还是很划算的,我准备下一步入手一个常识,因为朋友是敲代码的,他玩APM玩的更深一些,我只用皮毛,APM吸引我的是他的拓展功能 有很高的可玩性,本来还想买naza来的 但是那个的可玩性低一些,价格还高,就不考虑了。
关于电池,果断2200mah,沉一些,因为没买小电池,但是没什么问题,轻松飞,这个配置的话,大概能飞7分钟吧,视频里本来想上个全程的,飞到报警,可是同事进来了,就降落了。不要太纠结时间,玩的开心就行,小四轴不要指望他大范围的FPV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配置要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

看别人有用1300mah的 我用的是以前600机架上并联使用的2200mah 3s电池,我刚才试了一下,从11.5v飞到报警10.6v 用了6分钟,至于从12.60v飞的话能飞多久 今天还没测试 晚上要做实验没时间了。

网友D:
这么大的动力和电池,机架是不是配小了?

网友E:
好象是XXD电机啊

网友F:
这个帖子好,海盗的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好,海盗的价格大概多少?

499 最高配置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象是XXD电机啊

不是好像 是确定
真的是XXD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动力和电池,机架是不是配小了?

本来我还想上2216来的……可是桨不行 哈哈 我喜欢折腾小的 在实验室就能飞了 不像大学时候总能去操场玩 现在比较被宅

网友:
好贴要顶的,我是四轴是400的,2208 KV800的

网友H:
1000KV用8寸?

网友I:
不错 恭喜你马上就要跳进APM的大坑

网友J:
请问楼主apm飞控如何安装?是在底板上面直接钻孔吗?能否发个详细的图片。

网友C:
视频里面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我刚入手黑金刚那个小四轴,碰到很多问题正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面用的什么飞控?

MMC10 也就是FF 一般好用 很好调 做好IMU校准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apm飞控如何安装?是在底板上面直接钻孔吗?能否发个详细的图片。

APM还没有买回来啊 还在研究中 APM可以做一个板子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 恭喜你马上就要跳进APM的大坑

哎 自从小时候玩四驱车 就从未从这个坑里跳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0KV用8寸?

嗯 是的 飞14分钟,到10.9v低压报警 电池微温 电机也不热 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飞14分钟,到10.9v低压报警 电池微温 电机也不热 很正常

这个配置比较动力比较强,330不太重,加上2200的电池估计留空时间是比较长的

网友:
另外xxd的电机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