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板上居然没有加速度计.......

楼主(2012-10-14):
今天调KK搞的实在没头绪,看了一下KK飞控板,居然就三个陀螺仪一个单片机和一些其他的元件,加速度计呢?
我以前做过自平衡两轮小车,用的是一个加速度计两个陀螺仪,加速度计用来测倾角,陀螺仪测角速度然后积分。
那KK呢?倾角怎么测出来的?这算法是不是太牛了点

网友:
火星来的啊,kk从来都是这配置

楼主:
这KK的算法怎么搞,难道KK的算法主要是调控角速度而不是位置,

网友A:
额 KK本来就不带那个东西的 要不然他就不止这价格了

网友:
kk因为没有加速计不能自稳,无法脱控飞行,操控难度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KK本来就不带那个东西的 要不然他就不止这价格了

其实一个加速度计不贵哒,当时我们用飞思卡尔MMA72XX的加速度计模块也就10块多

网友:
不耗费啊

网友:
加速度的话就6轴系统了……KK就3轴陀螺仪

网友:
kk没有自稳,四轴必须手动操作,能飞kk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懂加分中

楼主:
最近在折腾KK 还是侧翻 侧翻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也是啊 我也是- -    一推油门就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