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15-G果冻~~~【等固件升级】 ██████

楼主(2012-10-14):
昨天早上天气不错拍了一点秋天的红叶,回家一看果冻惨不忍睹,为什么Z15还是有果冻呢?中午又测试一下把快门速度设置到了1/50果冻现象明显改善,不知道大家用 Z15拍视频都是用的多少的快门速度?

网友A:
怎么就不能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天儿冷了,AV球球变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不能仔细看看说明书?????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Z15的说明书上有相机的详细设置参数……

网友:
在拍攝影片的快門多數都是用 1/50
果凍原於震盪
震盪來自雙槳

网友C:
我的Z15也有果冻

有果冻,就意味着一定有高频震动

而降低快门速度

目的是让每一帧的曝光时间长

长到超过震动带来的画面位移一个来回的周期时间

所以每一帧都变模糊了

感觉上果冻消失了

带来的却是实际分辨率降低

严重的,可能最后连720P标准都达不到

得不偿失

Z15出现果冻,DJI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快门时间的设置

呵呵,我只能说

DJI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Z15也有果冻

有果冻,就意味着一定有高频震动

我在Z15云台针对NEX5N和7N的说明中确实见到了1/50秒的要求,但是一直不解的为什么要这么低的快门速度?所以我一直都在用1/100秒以上的快门速度在拍东西,因为我用四轴拍东西也是这样设置的。为什么z15在解决双桨问题后依然存在果冻,如果按照1/50秒设置,画面没有了果冻可是确实模糊了,到底哪个快门组合才是最佳的呢?

网友D:
1/50的快门速度倒应该不是DJI专门想出来对付果冻的,呵呵,单反相机拍视频,基本都建议接近1/48的快门速度,原因是电影摄像机工作时快门以恒定速度开合,快门打开,胶片曝光,快门关闭,拉动胶片,业界标准是每秒24次,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所以电影帧率为24FPS,但因为一个周期只有一半时间快门是打开,因此快门速度就是1/48秒,播放时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和电影等效的动画效果,单反拍视频都沿用这个180度快门准则(快门速度=1/帧速的2倍)或者尽量接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0的快门速度倒应该不是DJI专门想出来对付果冻的,呵呵,单反相机拍视频,基本都建议接近1/48的快门速度, ...

这是DJI给出的"办法"

先不说降低快门速度的事

25P的视频,一秒包含25帧画面,每帧画面最慢也需要1/25秒快门曝光

1/15秒   这个参数,  是如何拍得到25P的视频的???

ok, 再来说说降低快门

白天拍摄, 用1/50秒, 或者1/15秒拍摄

画面不过曝就怪了...

网友:
Z15都有果冻,天啊,那还能用什么云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Z15也有果冻

有果冻,就意味着一定有高频震动

Z15出现果冻,DJI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快门时间的设置!

你是从哪个途径得到我们给出这样的解决办法啊!我自己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DJI给出的"办法"

先不说降低快门速度的事

前天我用1/50秒时快门就已经到了最小的F22,感光度也是调到了最小,如果是在夏天估计画面会过曝,但是搞摄影的都知道镜头的最佳成像一般在光圈开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Z15出现果冻,DJI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快门时间的设置!

你是从哪个途径得到我们给出这样的解决办法 ...

请问在解决了双桨问题后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果冻问题,(这个果冻是从上到下的水平果冻,而不是一般看到的画面边缘果冻。)

网友:
ND镜伺候!

网友:
S800高频震动的原因我敢肯定是浆的刚性不够! 我以前用塑料将,碳浆和木浆的经验就是刚性强度不够的桨即使是完美平衡的,低速没有任何震动,到转速一定的高速。震动出现而且不小。而木浆由于刚性好,到了高速都很安静。
另外,听S800的声音,可能浆形的设计也有待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DJI给出的"办法"

先不说降低快门速度的事

搞摄影应该知道有个叫ND镜的东东吧,摄影师户外拍摄必备啊

网友:
可惜Z15官方说明不能加任何滤镜,否则会造成画面效果不佳

再说了,光圈都缩到最小F22了,画质变差不说~

还要再加ND......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