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感和无感的无刷马达

楼主(2012-10-14):
我想问问,有感和无感的区别在于那里?
还有想问问,1比10的平跑用多少KV的马达跑极速最好??????

网友A:
看你跑竞速还是漂移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跑竞速还是漂移咯!

极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速,

如果是120A的电调的话上3.5-6.5T 如果是60A的话7.5-10.5T

网友:
有感就是电机里面有霍尔元件,来感应电机转动角度,然后传到电调,电调再根据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调整电机的转数。无感电机就是只有三根电机线,没有多的东西。有感除了三根电机线还有五根线。有感电机低速线性好,而无感的不行。新手回答,不对的地方老手纠正。

楼主:
如果跑极速,有感跟无感差别在那里?大吗?

网友:
转起来了就区别不大了。

网友:
转起来就不大了

网友:
就是低速的时候有感可以很缓慢的启动,跑起来就一个鸟样额

网友:
呵呵,楼上正解

网友:
有感比无感的更好,低速起步的时候更线性,简单说就是有力而且均匀,好控制

网友B:
如果是纯粹的跑街玩速度那就无感的好,价格便宜,起步力量迅猛。

网友:
--╭══╮ ┌══════┐  ┌══════┐
╭╯让路║═║酱油专用车  ║═║酱油专用车║
╰⊙═⊙╯ └══⊙═⊙═~.  └══⊙═⊙═~.

网友(2012-11-15):
有感的起步像碳刷电机一样细腻

网友C:
一般5000kv 配3s ,另外还要看车子的齿比,也就是轮子转1需要马达转几圈?

网友:
我潜心学习 呀

网友(2013-01-31):
飘过拿分!

网友:
还是没说具体啊,听起来一知半解。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C:
一般5000kv 配3s ,另外还要看车子的齿比,也就是轮子转1需要马达转几圈?

齿比有什么讲究吗,电机不同齿比不同吗?请教

网友:
有感比有刷电机的线性还好。平跑的话 60A电调 5.5T 6000KV 吧。如果是无感的话,转速高了,起步你就没法玩;转速低,极速无从说起了。  所以,有感无刷是首选。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C:
一般5000kv 配3s ,另外还要看车子的齿比,也就是轮子转1需要马达转几圈?

有感的电机最好配有感的电调

网友:
玩极速的话无感就可以了,而且有的无感电机也可以做得很线性。

网友:
有感的电机搭配有感的电调才不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