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出现双旋翼现象,怎么解决,求教,求教

楼主(2012-10-14):
我的450 3个旋翼头旋转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双桨现象,所有的连杆长度都是正确的,该调的都调节了,还是解决不了,求教各位大哥怎么解决,我怀疑是两个大桨夹固定不够紧有框量或者T头和主轴之间有框量,造成的。求教各位大哥啊,我搞了快1周了已经崩溃了。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排震中。觉得有以下几个可能:
1. 齿盘和电机齿太紧
2. 主轴或横轴有形变
3. 中联有形变
我的情况是不上旋翼头时十字盘在大轴旋转时稳定,但是上了旋翼头大轴旋转时十字盘有明显的抖动。

网友B:
桨的动静平衡先做好
在考虑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C:
和LZ折腾一下午,还是无解,搭车学习中

网友D:
横轴有形变

网友E:
十字盘有关系,我的也是

网友F:
长连杆调一圈等于短连杆调三圈了!必须用螺距尺才能调好了。

网友G:
你以为书本上教你的把所有连杆都调到一样长度就OK了?
把一只将的桨尖部位做个醒目的记号,比如粘上红色胶带,活用记号笔画上颜色。一手拿着飞机,推油门让大桨旋转,螺旋桨的旋转面与眼睛平齐(这样很危险,你自己注意,油门别太大了)!这时候你就能分辨出是哪一只桨在上面。做了记号的桨在上面还是下面,螺旋桨停下来之后调整其中一只桨的连杆。反复调整几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G:
9楼说必须用螺距尺调整,这办法不是百分百白有效,两只桨在高速旋转时候受力扭曲角度会有不同(这和桨的品质.做工.材质有关)特别是450级别的螺旋桨。
在静止状态下用螺距尺调整出来的效果,不一定飞起来就不双桨。

网友:
上校回复很正确

网友H(2012-11-23):
可能旋翼头部分虚位太大

网友I:
正在学习调机,受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