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求教啊,快崩溃了

楼主(2012-10-14):
我的450   3个旋翼头旋转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双桨现象,所有的连杆长度都是正确的,该调的都调节了,还是解决不了,求教各位大哥怎么解决,我怀疑是两个大桨夹固定不够紧有框量或者T头和主轴之间有框量,造成的。求教各位大哥啊,我搞了快1周了已经崩溃了。

网友:
该调的连杆还没有调好,不要只看连杆长度

网友:
摇臂虚位

网友A:
你需要做的是调节连杆长度,一直到无双桨,不是死活照搬说明书的长度,灵活变通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的是调节连杆长度,一直到无双桨,不是死活照搬说明书的长度,灵活变通

大哥怎么调啊,调那几个连杆,谢谢啦

网友A:
有副翼么,首先保证你连接大桨夹的那两个长度一直,然后去调节最长的那个连杆吧
如果双桨严重,估计你用螺距尺就能看出来,首先调节到螺距尺测量出来的螺距相同,然后去飞,你把一只桨尖用记号笔涂成红色或黑色,总之与另一只区别开来就好,去飞,如果做记号的那个桨尖在上,与那个桨相连的那个较长的连杆去缩短一点,试着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么,首先保证你连接大桨夹的那两个长度一直,然后去调节最长的那个连杆吧
如果双桨严重,估 ...

谢谢大哥了,我刚才试了下,还是有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