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半桥肖特基整流管能组成全桥的吗?

楼主(2012-10-14):
开关电源坏了拆了两个肖特基管三引脚,能不能组成全桥整流桥,能的话如何接脚?请教

网友A:
不行.需要一個共正,一個共負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需要一個共正,一個共負輸出
多谢了

网友B:
每个用半个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的,但要有两组线圈。

网友D:
用4个,每个并联起来当一个二极管来用。

网友E:
一个共阳一个共阴的刚刚好

网友F:
桥式整流用四个管子。
用两个的叫做全波整流,需要变压器有中间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