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DSX9遥控器的朋友进来分享一下APS的设置方式。

楼主(2012-10-14):
说明书上只有服他爸控设置APS的说明,JR与亚拓无关,俺用JR的DSX9,请用此控的前辈进来教一下设置方法。
谢谢。

网友A:
APS是个神马东西 解释下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遥控器的使用不是太深入呀,其实jr与futaba差不多的,主要区别就是在设置失控保护方面jr的有点复杂。 两种控我都有,但我只用futaba来飞aps

楼主:
DSX9没有失控保护,请楼上的朋友指点一二啊。如何用设置啊?谢谢。

网友B:
台参考一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