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工厂看到一个立柱铣

楼主(2012-10-14):
请教几个问题,这个床子型号, 大概重量, 值多少钱。
烦请大家给评估一下,

炮塔感觉太大了,这个大小过得去,

网友:
滕州货,ZX50吧

网友A:
的确是zx50,不一定是滕州产的,福建也产。

400多公斤,如果不是滕州产,要是磨损不严重,别超过3000,磨损严重的话,别要了。

以上是深圳参考价,如果是外地的话自己斟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zx50,不一定是滕州产的,福建也产。

400多公斤,如果不是滕州产,要是磨损不严重,别超过3000,磨 ...

嗯 前辈,,我淘宝查 询 ZX50 感觉立柱和体积比这个小很多啊,这个立柱大很多,
难道现在的ZX50都缩水优化的

这个是N年前的老货吗? 磨损, 主轴轴承肯定不行的了,燕尾没使用过,一直锁死的。
着个直接用来开孔的,直径75的盲孔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zx50,不一定是滕州产的,福建也产。

400多公斤,如果不是滕州产,要是磨损不严重,别超过3000,磨 ...

这个如果磨损不严重,我估计3000拿不下来!
我看过一台大小差不多的数控铣床,没系统没电机的,线轨,滚珠丝杆,要1W出头了!
这是普通铣,硬轨,T型丝杆,还有个主电机,磨损不严重,应该在4000出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磨损不严重,我估计3000拿不下来!
我看过一台大小差不多的数控铣床,没系统没电机的,线轨,滚 ...

嗯,多谢前辈回帖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磨损不严重,我估计3000拿不下来!
我看过一台大小差不多的数控铣床,没系统没电机的,线轨,滚 ...

嗯 前辈,,我淘宝查 询 ZX50 感觉立柱和体积比这个小很多啊,这个立柱大很多,
难道现在的ZX50都缩水优化的

这个是N年前的老货吗?

网友C:
这种老货,说再好也不能超过3K,超过就不值了。我那立卧两用的铣床才4K,是真正的工业铣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前辈,,我淘宝查 询 ZX50 感觉立柱和体积比这个小很多啊,这个立柱大很多,
难道现在的ZX50都缩水优 ...

这个应该是ZX50,底座,立柱,滑台比7045都要壮实一些,而且滑台是可转角度的 。

如果,燕尾是锁死的,那么这个应该当钻床使用较多,主轴套筒磨损可能会较大,下次去检查时带把塞尺,检查下,套筒间隙,如果超过10-12个丝,就别要了,不好修复,除非自己能精

车主轴套筒,再用外圆磨床磨。不超过10-12个丝套筒间隙,镀铬还可恢复下精度,还可使用。

网友D:
这个立柱的导轨和一般的不一样,不知道哪种好,现在的都和这个不一样的立柱了。

网友E:
我觉得楼主这个,没硬伤的话,价格不超过3000

以前在龙阳大道二手市场,,看到这个铣床,4000大洋,,,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这个,没硬伤的话,价格不超过3000

这个机器不错啊,看起来好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立柱的导轨和一般的不一样,不知道哪种好,现在的都和这个不一样的立柱了。

嗯,我也没怎么研究,个人愚笨观点认为,只要强度够,保证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精度 应该哪种导轨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货,说再好也不能超过3K,超过就不值了。我那立卧两用的铣床才4K,是真正的工业铣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不错啊,看起来好扎实

跟你发的那个差不多啊,,

只不过你那个是皮带变速,,,,,我发的这个是齿轮变速
你那个是手摇的,,,,我发的这个带自动走刀。。。
你注意没有,我发的这个还配好了水泵。。

所以,,这个是4000的话,,,你那个不能超过三千,否则不划算。。

网友F:
跟收2手旧机的聊天,真是开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收2手旧机的聊天,真是开心呀~

7哥
   我收二手机回去捣鼓完.离职了这几个月没事干,就好好在家折腾折腾..
哈哈,动静有点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7哥
   我收二手机回去捣鼓完.离职了这几个月没事干,就好好在家折腾折腾..
哈哈,动静有点大 .

恩,有时间的可以上。

因为折腾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过程,能学到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

赞!

网友:
1 如果就好这一口,而且有时间折腾,导轨也没磨损的话,价钱还不贵,弄回去该数控,也是可以的。

2 检验时带好三大法宝,1百分表,2塞尺,3化油器清洗剂,有这三样东西,机器就能测个七八成。

网友G:
太古老了点把

网友H:
都好这口 喜欢二手货 跟那个啥啥的一样 野花香啊

网友I:
是滕州货吗,朋友厂子里有件一样的,几年前3000买进来的,现在机器价格低谷,估计也差不多,刚性不错

网友J:
看了以上的贴我感受到买房要买没有负一楼的一楼!这样能省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