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转弯为何侧滑

楼主(2012-10-14):
请问各位老鸟,我的美嘉欣F45悬停时打转向舵不会原地转弯,会有侧滑。正常吗,要怎么解决啊?尤其是打舵快的时候。小弟迷惑中...

网友A:
副翼跑了吧

网友B:
会不会是舵机与接收机接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跑了吧

熟么是副翼跑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舵机与接收机接得不对?

买来时候是原装接好的呀。转向舵打慢点不明显,打快了侧滑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

楼主:
还有没有老鸟解释一下,拜谢!!  看专业的机机转弯都很稳,是不是因为玩具机陀螺仪不好,或是太轻,受陀螺效应影响比较大呢..

楼主:
坐等高手~~

楼主:
而且左转90度后飞机会自己向后倒,右转90度后飞机回自己向前飞。 悬停可以脱控个两三秒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陀螺仪再差也不应该是打转向舵的时候侧滑......

看看摇控器的设置.....是不是左右手摇杆设置与说明书不一样....

网友D:
打方向舵是自轉   打副翼是左右側滑.
那個打到-有搞錯嗎,你以為的自轉可能是打動作真昇机受主軸負載而改変,陀螺沒搞好-別怪沒人回答-以後你就再看你問的题-就了解是我們不太會回答很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方向舵是自轉   打副翼是左右側滑.
那個打到-有搞錯嗎,你以為的自轉可能是打動作真昇机受主軸負載而改変 ...

哇!大哥。我哪有那么新手啊!  左手油门方向舵,右手前后左右飞我还是知道的。 机身是边转弯,边像一侧滑动,滑动并不很快很大是慢慢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再差也不应该是打转向舵的时候侧滑......

看看摇控器的设置.....是不是左右手摇杆设置与说明书不一 ...

也许我说的有点过吧,不是那么厉害。 想悬停脱控都不能在原地保持几秒钟,何况猛一转难免会有些滑动吧。也许对于入门机我不应该要求太苛刻了。唉

楼主:
唉,其实可以接受,滑动只要稍打副翼修正一下就会好,只是,,,,,,疑惑吗,是不是把他哪里弄坏了

网友D:
你左手-----我是右手副翼油門..常有改油門手也有廠家直接揺桿对掉-如果這樣說那還好分析,可以放手二三秒表示機子基本正常,打尾舵十字盤沒有動作吧,有動作才可能側飛.轉加滑有前進又後退.先把問題縮小找出那奌不正常

飛的時候有風,微調沒調好.也會有慢慢側向一邊.    重心要在主軸正下同軸線上.微調就因該不用調.所有亂跑是初級機的不精凖的錯覺
別太在意

网友:
这问题我的双马9116也有,好像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左手-----我是右手副翼油門..常有改油門手也有廠家直接揺桿对掉-如果這樣說那還好分析,可以放手二三秒表示 ...

哦,谢谢。

网友:
遥控器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