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桨的调试具体步骤,谢谢

楼主(2012-10-14):
我的是固朗450SV直机,只从我换了大浆就一直有双桨现象,短连杆和长连杆我都调试过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这里求教一下。我在一片大浆上贴了一张有色标示,这片贴有标示的大浆在上面,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
慢慢潜水就知了

网友:
调拉杆不管用的话一般是横轴弯了,拆掉大桨,用套筒套住横轴一边的螺丝拧着横轴转,如果大桨夹晃动的话表明横轴弯了需要换横轴,换好之后再按你先前用的方法调双桨就好了

网友A:
我说下,我的JJ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为拉杆长短不一,并且尝试修改各种有关双桨的问题,但是最后都没解决问题,后来换了一副原厂大浆问题解决,最后仔细观察才知道,KDS的大浆浆夹偏厚,飞越等纤维大浆浆夹安装位置偏薄,所以上螺丝时容易虚位出现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的JJ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开始以为拉杆长短不一,并且尝试修改各种有关双桨的问题,但是最后都 ...

我发现打浆夹夹大桨槽尺寸不一样,同样一片大桨插进去有一边的浆夹松动很多,插到另一边就非常紧,这是故障的根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打浆夹夹大桨槽尺寸不一样,同样一片大桨插进去有一边的浆夹松动很多,插到另一边就非常紧,这是故 ...

肯定是,说实话人都自私的,我这个原因能发现我也感到庆幸,昨天因为太晚所以没说几句,开始的时候我也像你找不到原因,先是换主轴,因为肉眼辩不出主轴是否弯曲,换完还是双桨,然后换横轴,还是双桨,调试连杆等等,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1个多星期就双桨凑合着玩,后来炸了次换了KDS原厂的大浆才解决,所以断定肯定是浆夹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用原厂大浆,或者用AB胶垫(不过这个办法不好,时间长了就磨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打浆夹夹大桨槽尺寸不一样,同样一片大桨插进去有一边的浆夹松动很多,插到另一边就非常紧,这是故 ...

桨夹炸鸡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夹炸鸡变形了

我觉得你这样说也对,也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