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salangane ,台风,Sights-ep V2.0该选哪个

楼主(2012-10-14):
主要想在家门口飞,有河,就在河面上飞,另外我这里降落比较麻烦,可以不可以就从阳台装个网就从阳台起降
salangane ,台风,Sights-ep V2.0该选哪个? V尾还是十字尾?

网友A:
敢问楼主飞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飞了多久了

新手,降落还有点问题,我这条件太苛刻,我都是炸机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风

台风比另外2架好吗,好在哪里,我这就在河上飞,哪个更适合点呢,而且台风好多版本从2000到4000选哪个版本的呢

网友:
楼主,这种大型滑翔机做不到在网上降落的,飘飘机和F3D还差不多

楼主:
这样啊,哎很喜欢这种,可条件不适合痛苦,能不能给这种机装水脚呢,水上起降我这就方便了

网友:
台风这类的飞机没有一个大一点的空旷地方降落的话不行啊,你那个什么阳台网降,那根本不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哎很喜欢这种,可条件不适合痛苦,能不能给这种机装水脚呢,水上起降我这就方便了

楼主,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还不了解什么是滑翔机,还是要多潜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还不了解什么是滑翔机,还是要多潜水啊

我也知道不适合装水脚,可没场地啊,最近有喜欢这种滑翔机,痛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不适合装水脚,可没场地啊,最近有喜欢这种滑翔机,痛苦

建议你充分发挥优势,玩帆船吧.
飞机的话可以试试正宗的水机,一定要给滑翔机加水鞋的话,有款海天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充分发挥优势,玩帆船吧.
飞机的话可以试试正宗的水机,一定要给滑翔机加水鞋的话,有款海天冲浪者

海天冲浪者已经有了,船不想玩,要不就玩热气流,那降落也是个问题,火了就找个渔网挂起来降落用

网友D:
我觉得 salangane 不错  有两个机头 可以电动 可以山坡,当然 没有山坡 那就是有个备用机头了。做工相当的好 。我就有一台 。其实这种滑翔机 也不需要很大的场地 ,起飞从手里起飞 降落开刹车 可以以比较大的角度下滑。距离很短。 但是最好是草地,不然磨肚皮是有点让人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salangane 不错  有两个机头 可以电动 可以山坡,当然 没有山坡 那就是有个备用机头了。做工相当的好 ...

这款速度怎么样,不知道和台风比如何
另外你是从哪里买的?我看淘宝那家销售为0啊

网友:
我是通过朋友买的    这两款飞机的速度都差不多 , 当然也要看 动力配置 如果动力配置 一样的话 速度基本一样。

网友E:
我觉得这三种飞机都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三种飞机都不适合你

喜欢啊,是不适合的先放一边,摆着当静态也心情好啊,而且我已经2架当静态呢,没场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