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0W伺服替换D210的750W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2012-10-14):
D210单相电机效率极限值应该在70左右,那么实际功率应该在 500W左右,扭矩2NM
西门子V80 400W的永磁同步电机效率极限应该在95左右,那么实际功率在350左右,额定扭矩在1.27,最大是3.82
西门子V80伺服可以使用方向+步进方式来控制,也就是说兼容Mach3接口板控制。
电机一圈一个零脉冲,输出。
V80的不足之处在于,抱闸时候有一段低扭矩的自由行程,感觉好像有弹簧但用手可转动。如果没有这那么主轴定位及其完美了。如果用伺服定位始终有个小范围的抖动,原理所致无可避免。
现在想进行数控改造的头一步就是用同步带减速1/3,主轴转速最高可达1000-1500,扭矩最高可达11NM.

网友:
"伺服定位始终有个小范围的抖动"加上减速主轴估计有多大抖动?测一下.很关注。

网友:
只要设置一下抖动是可解决的,刹车用使能解决,如果设置为位置控制高速抖动在所难免,如果用速度控制设置加减速基本不存在抖动,如果想使用急刹车可设置刹车电阻相应参数,带刹车如果做联动主轴还是必要的

网友:
加上伺服的四百瓦与普通异步电机的七百五十瓦实际作功上相差不多,用伺服几百瓦的小主轴最大上十二铣刀没问题,因为很早以前厂里就用了。

网友A:
伺服定位始终有个小范围的抖动
编码器分辨率高,可以忽略这个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定位始终有个小范围的抖动
编码器分辨率高,可以忽略这个抖动

设置为增量不要设置为绝对,电子齿轮,加减速等要设置合适参数

网友B:
绝对值不是可以随意设定的,这需要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都共有这个性能,比如J2系列可以增量或者绝对值使用,但使用的伺服电机是截然不同的型号,伺服里面的那个高能电池需要接上的,,,
   小范围的抖动在早期的**里面是难免的,但要参照PDF看看有几个跟踪参数需要调整的(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为AUTO,,作为一般的应用了),竟可能更做到不过激励零界点,否则引起剧烈的抖动,,,

网友:
浪费了伺服  非常浪费

网友:
都是米人啊,用伺服替代普通电机。太浪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值不是可以随意设定的,这需要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都共有这个性能,比如J2系列可以增量或者绝对值使用, ...

欧美的看你的型号,欧美很多时绝对值是不用电池做记忆,很多做工控的都会这样称日系的绝对编码为伪绝对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欧美的看你的型号,欧美很多时绝对值是不用电池做记忆,很多做工控的都会这样称日系的绝对编码为伪绝对编 ...

嗯,不是工控人都这么说而是哪个工控网络论坛的人这么说(估计包括你)--不就是指的多次分频技术吗,,,

楼主:
抖动范围应该是+-360/编码器线数,肉眼不可见,手握可感觉力矩波动。

楼主:
作插齿用途,和其它需要主轴定位的时候伺服就有用了

网友:
多次分频技术是指把15bit 细分成17bit 还继续细分成20bit吧

网友:
日系的确 不是真绝对值

网友:
就是说后几位骗人的 撑死了 2弧秒 5弧秒

网友:
显然没问题。。。。数控车床,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便宜的数控系统啊。。。。

网友:
用在铣床上或许够,用在车床上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