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橙色灯闪烁,遥控器没反应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0-14):
遥控器是天地飞WFT06X-A,接收机通电橙色灯就闪烁,遥控器没有反应,求高手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没用过T6

楼主:
对码没反应。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网友A(2012-11-19):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怎么弄的  我的天8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重新对码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  我的天8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重新对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对码就可以了!!!

谢谢  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昨天还好好的,后来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昨天还好好的,后来都没动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的!好好的就不行了,估计是打开遥控器的时候正好有电波干扰就不行了,就要重新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