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2S的电池接头这么紧 电池很难拔啊

楼主(2012-10-14):
有什么窍门? 还是 另外换前伞齿的话 主齿也得拆下来吧

网友A:
02S是啥玩意。。。

网友B:
拿锉刀把电调的那个插头里面磨一磨,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你不拆大齿盘的话你能看见前伞齿吗?

网友C:
插的时候不要太使劲,,我一开始是硬拔的,,后来插微紧就行了。。
主齿不用拆下来,,取下脚架,,再取下那个保护金属保护片,,然后把主轴固定环(那个银色的小钢圈)拧松让主齿降下来就能把尾管卸下来了,,接着就能操作伞齿了。。
一楼好幽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明白了,

网友D:
这个 插多了就好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