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纠结的450尾轴滑套

楼主(2012-10-14):
       刚入飞越450pro v2 调机都正常,就是一个小小的尾轴滑套,让我摔了两次机,这个6块的东东太不禁用了吧,刚开始不太懂,调机的时候尾巴一直锁不好,以为是设置问题,最后发现是滑套和尾桨控制件的连接处滑丝,于是换了一个,两个起落有滑丝,于是换了一个连接件,换新的滑套,两个起落又滑丝,郁闷啊,滑套和尾轴滑动相当顺滑。

        都是新的就这么不禁用,我RP太差了吧。今天第八个起落,练习自旋,有有这个问题,还好小姨子,稳定比较好,尾巴锁不住的情况下还能平稳落地。因为这个滑套滑丝已经损失了木浆5副,尾桨一幅,尾轴齿轮两对,晕啊,最后看了飞越新的滑套丝太浅,哪位能推荐个好点的滑套,或者尾桨总成谢谢了

网友A:
502侍候!别用图上全轴承的,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侍候!别用图上全轴承的,太重

我第一次滑丝后就多打了点螺丝胶,但是飞两个起落就不行了,螺丝胶也是在飞越买的,是可拆卸的,要是买强度高点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502会不会太脆了啊

网友:
我也是用螺丝胶

楼主:
有没有牌子好点的,不容易滑丝的啊

网友:
我的也滑了  用高强度的螺丝胶 至今未脱

网友:
滑丝是你拧的时候拧歪了, 这个一定要加螺丝胶的,飞着脱出的几率比较大

楼主:
我刚刚还看了下,我拧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手动先上,手上不动了,在用钳子的,飞越的滑套质量还是差,下一步,买高强度螺丝胶了,
以后想拆,拆不下来又是问题了
我在淘宝上看到冰人的12块一个,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滑丝后就多打了点螺丝胶,但是飞两个起落就不行了,螺丝胶也是在飞越买的,是可拆卸的,要是买强 ...

我几台都是飞跃的,有过一次滑出!现在螺纹上胶拧入后在冒出的位置上502

网友:
别看全轴承,飞没多久虚位就很大了,还不如原来塑胶的。

网友:
用YT尾巴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塑料的,截图的时候那个塑料的不清楚,就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台都是飞跃的,有过一次滑出!现在螺纹上胶拧入后在冒出的位置上502

ok,我下次调机试试,多谢了

网友B:
我用亚托的塑料蟹爪,飞越的金属滑套轴承,里面的滑套用冰人的,冰人的螺纹深,不容易滑丝

网友C:
亚托的好像是钢制的

网友:
我换了轴承的,现在也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亚托的塑料蟹爪,飞越的金属滑套轴承,里面的滑套用冰人的,冰人的螺纹深,不容易滑丝

我先螺丝胶,加502试试,不行了,在亚托,冰人组合

网友:
原来这个东西设计有问题,没想象的好啊。
既然这个地方自己不放心,就应该加倍注意
是不是每次飞前都检查就可以避免意外呢?
不会检查时好好地一个电池没飞玩就中途XX了吧

网友:
亚托加冰人双推的路过。

网友:
不可能这么快磨损或者滑丝的,楼主检查清楚尾巴左右两端是不是碰壁了?
再不行,上冰人的~

网友:
我也是用飞越的八字臂!和冰人的尾铜套配合!
        合理上胶!适度旋紧!时常检查!

网友:
我都是改用TG450的了  TG450的精度不要我再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亚托的塑料蟹爪,飞越的金属滑套轴承,里面的滑套用冰人的,冰人的螺纹深,不容易滑丝

冰人的不错 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托的好像是钢制的

铝的,外面有滑的涂层

楼主:
昨晚仔细检查了左右行程。都没有问题。还是滑套丝太浅的问题。已经定了冰人滑套。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换个材质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