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出了点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10-14):
wkm出了点问题,求懂的人提供下帮助,谢谢了。国庆购买的WKM整套,上电自检后,绿灯狂闪;通过USB接PC,显示“IMU错误”,过十几秒之后变为“指南针错误”,红灯狂闪;将GPS模块拔掉后,只显示“IMU错误”,绿灯狂闪。插上GPS,拔掉IMU,PC显示“指南针错误”,红灯狂闪。开始怀疑是指南针没有校准,按手册要求进行校准,用遥控器切换模式开关6~10次,能进校准模式,LED变蓝,但水平方向转了25圈,LED也不变绿,始终保持在蓝色。主控也能升级,升级过程中,主控的LED也能变成蓝色。用摆杆动作可以启动电机,油门杆也有反映,而且启动后不推油也会自动停转。倾斜机身,电机转速没有变化

ps:除了WKM外,其他设备包括老鹰树OSD,teleflyOSD,无线图传都断电了,应该不存在干扰问题。调试地点在书房里,之前用过NAZA,也都没有问题,所以应该也不存在环境的强磁场干扰。

提示gps出错

提示imu错误

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哪,谢谢啦

网友:
学习中,等高手回答。

网友A:
没米人,米挺多

网友:
窝可马(WKM)扒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米人,米挺多

没米

网友B:
明显是使用不来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使用不来的表现

根据我的叙述,能判断出哪里出错不呢,谢谢了

网友:
主控出问题了,找大疆售后.

网友:
25圈????晕不

网友C:
敢问是在哪里校准的?

网友D:
首先不能在室内进行校准,其次,你是不是把imu和gps的接线弄反了。仔细比对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是在哪里校准的?

不是软件上校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能在室内进行校准,其次,你是不是把imu和gps的接线弄反了。仔细比对一下说明书

对了,线对换了,还是那样,飞控也重启了

网友D:
去室外进行一次校准试试。

网友E:
我调试一次就行了喔

网友F:
楼主多看看说明书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imu的安装和gps的介入上,确定你的主控版本是不是最新的,有必要的话进行升级。最后就是重新按照说明书装一次机,还不行就只有返厂了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