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沉孔方法

楼主(2012-10-14):
想探讨下,沉头孔是先钻小孔,再沉大孔;还是先沉大孔,再钻小孔。
我公司零件都是外协,平时也就是修修补补用用公司唯一的机床,16台钻,有点寒颤!我从前年开始学习手工磨钻头(倪志福钻头),所以见到一些要求不高的小孔就喜欢琢磨,公司的零件有些是沉孔的,但是发现问题,例如:沉孔不圆,沉孔底带锥角,沉孔底有颤刀纹。于是开始研究台钻沉孔方法,发现如果先打小孔就很容易出现上述问题,先钻打孔,钻头又没有好的方法磨,不知各位兄弟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若有兴趣,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注:我已经实践出一种专门对付沉孔的钻头磨法,若大家都是先沉大孔,小弟就不班门弄斧了,若大家也有困惑,我将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网友:
我先钻小孔,再扩孔,,,,,,,,,,,,,,,,,,,,中心不正

网友:
先加工作用位孔然后沉沉头孔

网友:
我是先打完孔后再做成孔,你说的情况和刀具刃磨及转速有关系,我倒很少会碰到。
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
钻小孔换铣刀铣平孔行不?

网友A:
把大钻头夹在卡盘上,,,,,,,,,,,,,,动力刀头夹砂轮,,,,磨成专用的10-8    8-6       6-5   惚空钻头

楼主:
普通麻花钻根本就没办法使用,缺点是横刃太长,如果不会磨钻头的朋友,只能凑合着用,不瞎侃了,说说我的方法吧

钻孔,一般都需要打点,或者中心钻打孔,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定位的点或者孔,我的方法是将钻头边缘磨成平刃,180度的铣刀状 ,第二步 ,还有第三步,软件没法画,明天公司拍照上传。
这样磨的钻头横刃很短,再加上前面有锥度,类似中心钻,就可以很好的定位,外刃似铣刀,也似双刃镗刀,所以钻沉孔的侧面光度还可以,因为中间有定位,震刀问题解决,孔底光洁度也很好,也平,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中心孔,钻小孔的定位也留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钻头夹在卡盘上,,,,,,,,,,,,,,动力刀头夹砂轮,,,,磨成专用的10-8    8-6       6-5   惚空钻头

羡慕你有家伙啊,若只有台钻和砂轮机的朋友就眼馋楼,我明天上照片,手工磨的沉孔钻头,先搞大孔,再搞小孔,效率比先小后大要高,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东西好用不?

AIA 顶针拔头
带导柱平地锪钻

网友:
我看到过直接磨钻头的  学名是不是阶梯钻  不懂 我也有两个这个的钻头 感觉很方便  10个的钻头 磨成两段 下面的一段是6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东西好用不?

AIA 顶针拔头

当然好啊,有钱什么都好说,直接DMG立铣刀铣孔,小孔5.5,大孔15,沉孔,50,还能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羡慕你有家伙啊,若只有台钻和砂轮机的朋友就眼馋楼,我明天上照片,手工磨的沉孔钻头,先搞大孔,再搞小 ...

先大孔再小孔当然也行,磨一下钻尖就行了,道理就是除了横刃磨成定位冲口刃口磨平刃,那么沉下的孔就带中心定位了

网友:
批量时。我都磨成台阶转。(前面一段小直径,后面一段沉孔直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好啊,有钱什么都好说,直接DMG立铣刀铣孔,小孔5.5,大孔15,沉孔,50,还能沉吗?

我也是用普通钻头打沉孔质量不规范,找到上述专门的钻头,还没试过。价格不算便宜也不算多贵,每个17~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普通钻头打沉孔质量不规范,找到上述专门的钻头,还没试过。价格不算便宜也不算多贵,每个17~20 ...

因为资源有限,我希望我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尽量使用普通,易见的东西达到我们所需的目的,一根麻花钻才几元钱,可以磨成很多种形式,平底的磨法基本掌握了,120度或90度的那种沉孔还没有掌握,手工磨不到好处就出多边形,平底的没有出现

网友:
用磨刀机磨好掌握。

网友:
我经常要 自制 阶梯 钻, 这种是 三径两阶   阶深有精度要求。

大口径的也是要自己做,没有卖的。。。。

网友:
我用沉頭銑刀及沉頭鑽頭
沉頭銑刀是買現成的
價格在台灣不便宜
鑽頭都是自己磨的
自己磨是用磨刀機磨的

個人使用經驗
台灣市售的沉頭銑刀非常耐用
每支最少都銑了數千孔以上還是非常鋒利
鑽頭就差多了
百孔以上一定要重新刃磨
但是一次搞定,時間上也差不多啦

沉孔不圆---->完全沒遇過
沉孔底带锥角---->完全沒遇過
沉孔底有颤刀纹---->轉速及進給錯誤,修正即可

以上為個人經驗,歡迎討論

第一支為日本第一沉頭銑刀,下面三支都是自己磨的

第四支為市售成品之沉頭鑽頭
缺點是小徑太長,因為會用沉頭銑刀大多是10mm左右的薄板作業

楼主:
本人不是搞机加出身,只是平时偶尔钻些沉头孔,买那种刀具就是浪费,还是上图说明钻头磨法,三维做的不是很好,希望兄弟们能看明白

前两幅是普通麻花钻

接下来是使用普通麻花钻手工磨制沉孔钻,第一步,磨外平刃,一定要磨平

第二步,修磨内刃,内刃锋角120-130度间,

第三步,修磨横刃,钻头与砂轮端面成20度角左右,与砂轮外圆切向成25度角左右

磨的时候一定注意两边对称,这就是磨成的样子,打沉孔可以先钻沉头孔,利用钻尖产生的中心孔再钻通孔,具体尺寸精度没有测量,无量具,平时用不到很高精度,还有见到的震刀纹,是由于钻头没有磨出前面支撑圆的部分,直接磨成类似铣刀的模样,所以才震刀

楼主:
再秀一秀偶画的麻花钻,费了好半天的劲

网友:
还是沉头刀好用,又不贵,到处都买得到,何必怎么麻烦哪

楼主:
相机一般,拍照技术有限,上两幅不清楚照片
下图为内孔6mm沉孔10mm,先打的沉孔,后来的内孔

网友B:
照片上的沉孔平底看上去有锥度,不是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上的沉孔平底看上去有锥度,不是180度

几乎是180度的,手磨肯定有误差,钻孔时外刃同时出削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平底钻磨的不错,专业水平的票友。沉头孔还是用麻花钻方便,工厂里很少用专门的锪钻。

网友:
表示不好磨的路过

楼主:
本想上传沉孔钻的三维建模,被附件大小限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