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耀华 450

楼主(2012-10-14):
兴耀华的450电直有玩的吗?不知道质量精度如何?请赐教。

网友:
听都没听过,你说质量怎样?

网友:
新耀华也翻版出来了 ,不是一直做代工吗

网友:
LZ做白鼠造福模友吧

网友:
这个牌子我记得是做电机的

网友A:
我买过,888元的,我菜菜鸟一只,之前只玩过三通机,水平还不怎么样,反正这个没有飞起来过,还把电机轴炸断了(没有离地,倒朝一边大桨扫地),后来拿到实体店调机,换了一千多的配件,。子设备除了电机以外都换了,换了旋翼头,皮带,总之可以直接买飞越全套的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是个 棒槌,还没玩十个起降,尾传系统坏了,现在裝包里不见天日。现在玩伟力v911,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888元的,我菜菜鸟一只,之前只玩过三通机,水平还不怎么样,反正这个没有飞起来过,还把电机轴炸断 ...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听都没听过

网友:
飞机贵 配件贵 模型还是老款  用不起

网友:
额 最近做模型的厂家怎么出来这么多?

网友(2012-11-24):
跟楼上一样的脚步,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2013-12-22):
我刚买了一架兴耀华的 450pro  说实话还不错, 适合进阶的朋友,我刚飞了几个电,觉得还是蛮稳的, 最好是玩过小6通和模拟器的朋友, 这个兴耀华的450都是用单轴陀螺仪,只是修正锁尾, 斜盘平衡完全靠旋翼头的副翼和飞手的操作, 相比我自己配的飞越450proV2 FBL无副翼的4个舵机和陀螺仪都差了很多, 自然飞行中的斜盘修正要稍稍差点,zd720这种单轴陀螺仪和kbar, vbar这种性能的陀螺仪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兴耀华450pro碳纤+轴传 全套价格也只有我配飞越450价格的3分之一甚至4分之一, 至少我作为一个才入魔一年的新手还是觉得很满意的。
至于起飞就炸的朋友, 建议至少能把100级的小6通飞起来,像什么scp, 伟力的922, fbl100一类的单桨6通, 这些飞机能好好平飞的, 要把兴耀华450飞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
楼上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