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拆解 清理电位器!!!

楼主(2012-10-14):
今天闲的蛋疼,正好我的2801pro控的摇杆稍微有点不居中,虽然调微调能解决,但还是不爽,于是决定拆开清理下。

1 这是需要使用到的工具,除了这些还有电烙铁,松香等

2 用8#的内六角螺丝刀拆掉后盖上的6颗螺丝后,再拔掉连接的3组线,后盖就能拿掉了。控的主板是用6颗小十字螺丝固定的,需要拆掉。同时两端的电位器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也需要松开焊锡。

两端焊接在一起的电位器

3 主板掀开后,下部的摇杆组件上可以看到2颗螺丝,拆掉,同时前面板上也有2个内六角螺丝,用2.0的内六角拆掉,摇杆组件就能全部拿下来了

4 拆下的摇杆组件

5 由于我只需要清洁上下行程的那个电位器,所以没有进一步拆解组件。把电位器上的3个固定爪子掀开,就行

6 拆下来的电位器后盖,用刷子和橡皮清洁下,原样装回即可

这次拆解遇到的2个问题:

1 装回后,在屏幕的摇杆显示不居中了,我试着重新拆开电位器,重装了一遍,稍微好些,但还是偏1格,最后通过恢复出厂状态解决,重新设定行程解决了。

2 THRO相对应的那个微动开关,拨动时,有声音,但屏幕上无法移动中间点。

网友:
真能折腾

楼主:
2801很不错的,比什么天七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了,不过贵哈!拿在手里有分量,天七还不如天六手感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买,虽然我也买了一个,太差劲了。赶紧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不代表别人。想喷的,想骂的。你使劲来,刚喝点白酒,头晕滴,不说啦,觉觉去!

楼主:
我也是吧天七出了,留下2801,这个确实感觉好些,手感,质感都强些

网友:
厉害,我 不敢拆

网友:
電位器都下來了。。。
希望你的烙鐵防靜電的。。。

楼主:
不带防静电,装回后确实有点问题,准备发回厂家看看呢

网友(2012-11-18):
我的山寨控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拆开后把发现那个3根线的插头松了,重新插了下,就ok啦,可能楼主修的多了些,呵呵

网友A:
拆成这样了,还不如换个新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这样了,还不如换个新的电位器。

当时真是闲的蛋疼,才去清理的,其实之前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有一个方向的摇杆自动回中的时候有点偏,上点润滑油就能解决的,结果我拆了反而问题大了

网友:
折腾高手~~~~~~~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再顶!我使劲顶!我就不信顶不起!

网友:
2、3通道的电位器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个人感觉不爽,摇杆的长期操作对它的机械寿命是个考验,不如短线连接好,厂家看了,不知是踩我呢?还是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