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通的控

楼主(2012-10-14):
过段时间可能换个控,可能是12fg,想问下12fg和12z的区别在哪里,毕竟价格差了不少

网友A:
看这个网页,Futaba的官方对比:
http://www.futaba-rc.com/systems/feature-compare.html

具体的区别:
- 12FG内置30个模型,12Z有25个
- 12Z有3个计时器,12FG有2个
- 12Z用CF卡,12FG用SD卡
- 12Z貌似可以对开关编程(Logic For Switches),12FG不行
- 12Z可以做 inflight needle setup(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12FG不行

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网页,Futaba的官方对比:
http://www.futaba-rc.com/systems/feature-compare.html

嗯嗯,这我之前看过了,其实发现两个区别都不是很大的,12z就多了像个功能性差异,其他的都无所谓,而且反而我还更喜欢12fg的外观

网友B:
12z功能好,12fg是鸡肋,直机只是比8fg多个螺距加速功能

网友:
8FG好了,功能不比12小,也新点,12老了,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z功能好,12fg是鸡肋,直机只是比8fg多个螺距加速功能

不止这些吧。我知道的区别:
12系列是外置模块的,可以更换PCM高频头,适合玩大油机。8FG不是。

12系列的正负微调是分开的,8FG不是。

12系列所有通道都可以做舵机降速。8FG只有一个通道可以

12系列是17点的螺距和油门曲线,8FG是5点的(个人觉得这个区别不大,5点足够了。况且还有指数曲线可以用)

最重要的,12系列可以设置8个独立的飞行条件(Condition),直机/固定翼都可用。8FG只有4个,且只能给直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z功能好,12fg是鸡肋,直机只是比8fg多个螺距加速功能

12Z有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是12FG没有的:双逻辑开关(Logic Switch)。12Z可以对所有的开关定义AND/OR/XOR逻辑,12FG只有在条件选择时可以定义逻辑开关。
其他的功能差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所以让我从12Z和12FG中选一个的话,12FG还是更值一些。

当然,如果你只玩电直的话,8FG足矣。

网友:
12z是双CPU的,12FG不是

网友C:
如果不差钱,果断12Z。
如果感觉不值,那就随便了。
另外,T8fg史胖子都在飞120CC汽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Z有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是12FG没有的:双逻辑开关(Logic Switch)。12Z可以对所有的开关定义AND/OR/XOR逻 ...

厉害啊,,,小第只有8fg,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差钱,果断12Z。
如果感觉不值,那就随便了。
另外,T8fg史胖子都在飞120CC汽油机。。。。

不差钱就18mz吧

网友D:
8fg飞固定翼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8fg飞固定翼好用吗?

我就是用T8飞固定翼 用FRSKY的接收 100多个起落 从来没有失控和延时过 我飞450也是用Frsky的 也没失控过 挺好

网友E:
LZ 真心建议您 不一定要买FUTABA的呀 Spektrum的也很好呀!尤其是新出的那个DX18 性价比奇高!可以关注下 月底第二批到货 现在无现货 18通道是个装逼的好东西 而且DX18还是360°无死角的信号发射呢 不比12FG 差 标价5680 可以领一张100元的优惠券 就是5580了 运费40多 和12FG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真心建议您 不一定要买FUTABA的呀 Spektrum的也很好呀!尤其是新出的那个DX18 性价比奇高!可以关注下 月 ...

唉,你在这做广告也没用了,因为不是我买,是老师买给我用的,准确点说是买的定制飞机配的,我已将和他们说过要配12z的了,但不知最终到货是哪个,或许也有可能是14mz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你在这做广告也没用了,因为不是我买,是老师买给我用的,准确点说是买的定制飞机配的,我已将和他们 ...

晕~咋认为我是做广告呢?我又不卖Spektrum的遥控器。。

网友:
fg的就算了
你有8足够你用了

网友F:
12FG不错,其实T8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FG不错,其实T8就够用了

的确,不过是公费,能买好点的就买好点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