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冲浪者有人飞过吗?

楼主(2012-10-15):
机长:950mm
翼展:1500mm
起飞重量: 750g
原装电机为一体式电机座,不买原厂电机是没有的,建议搭配本店自制的电机改装座

网友:
复ziyang兄:

我飞过,下列给你个提醒:

(1)  冲浪者分两个版本。旧版是黑色舱盖,便宜20元。新版是透明舱盖,
      改良了主翼的对插结合和电机座的安装。你图中的是新款。

(2)  原厂5寸桨推力不足,改用6寸桨时要改高电机座,但改高了又要调
      推力线,不然手掷出去即向下栽。原建议的2208电机最好改用2212。

(3)  主翼的补强炭纤管在大风或激烈的飞行中会割破主翼底部....空中拍掌式
      断翼。要在翼底贴上带纤胶纸补强。

(4)  原设计在机体上部插入长螺丝锁紧主翼的方法不耐用,最好另用橡皮
      根把两边主翼拉拢,以防松脱。

(5)  原机身偏重,如要载FPV的话,电子件还是越轻越好。否则速度会偏高,
      没有滑翔的休闲感觉。

(6)  用带纤胶纸包著机头和贴在机腹上,可保耐用。

(7)  现在更可配用水靴,可改作水机。

(8)  如果不是用来载FPV的话,还是1.5至2.5米的前拉电滑会比背推式的易控
      好飞多了。

陈伯

网友:
结论是不好飞

网友:
华而不实!

网友:
我飞不起来

网友:
我买的一个类似的,被我飞坏了!

网友(2014-02-06):
机头摆两块2200的电池压头就可以爽飞!电机2212 kv2450,5寸3叶桨,动力飞常爆!快可以玩特技,关油门了无动力滑翔悠哉悠哉

网友:
什么东西 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