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机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15):
1、PPM接收机上的这个A-B的开关时干什么用的,还有这个接收机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2、这个PCM接收机始终对不上频,LED一直红灯的,我的天8已经调到PCM模式

网友A:
那个开关是切换F控和J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是切换F控和J控的

那他自家的用哪一个~

网友B:
看在泷泽萝拉的份上给你解答了,1:PPM8通接收机上的开关打在A上是FUTABA(天地飞)模式打在B上是JR模式。2:PCM9通接收机对不上频??????对频是2.4G控的叫法。在MHZ接收机上只分频段比如72MHZ的高频头就要用72HMZ的接收机上面的晶体也要对应。发射模式也要对应选择PCM。红灯长亮是必须的因为天地飞这款接收机只要通电了红灯就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在泷泽萝拉的份上给你解答了,1:PPM8通接收机上的开关打在A上是FUTABA(天地飞)模式打在B上是JR模式。2 ...

但是不受遥控的控制,油门、舵机都没有反应~~频率是一致的,我的所有FM接收机频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
泷泽萝拉?

网友:
晶体用对了吗?也要用PCM的晶体

网友:
借宝地求助下
天6A.2.4G 混控求助
昨天刚收到,玩了模拟,晚上焊接好所有插头,今天晚上接线测试,发现油门在最上面是小的..问了度娘说是正常,在此略过了..

但是,,重点来了..为什么我1,6通道混控,不差动..摇杆拨向哪边,哪边动.另一边不动,襟翼功能正常..
求前辈指点,我还需要设置什么,说明书太简单了.没有这些,度娘找到的帖子都是没人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