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X7装机随笔

楼主(2012-10-15):
这几天刚刚装了一台最新版的X7,有些发现,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之前也写过旧版X7的装机情况,新版的X7依然保留了旧版的缺点,有改动的地方如下:

1。大桨夹的拉杆定位环由环形改成了叉形,这个改动使大桨夹拉杆的拆卸变得方便一些了

2。大桨夹内外轴承之间的定位台之间的间距加大了(非常坑爹的改动),两个桨夹总共使
     横轴零件总长加大了将近3mm,但横轴没有加长,导致横轴螺丝拧紧的时候,大桨夹的
     4个轴承瞬间就报废了,只能将横轴垫片换成极薄的,才可解决

3。原厂提供的蝎子马达在固定螺丝孔与转子线圈之间加了一个玻纤垫片,这个改动还是不错
    的,防止了由于马达固定螺丝过长导致螺丝顶在转子漆包线上而导致的电机线圈间绝缘层
    脱落而导致的马达和电调烧毁,但非常遗憾的是,原厂提供的马达固定螺丝并非说明书上
    写的4*8,而是4*10(是个很坑爹的低级错误),这样会顶碎电机内绝缘玻纤垫片,换成
    短螺丝即可

4。尾桨拉杆教老版的软,比较易变形,不知道这个改动是什么意思

5。整机改成了 头前倾设计(有点儿像LOGO),可能是为了调整重心吧,在调试机器的时候
    应该注意将机器垫平,以免影响陀螺仪的调试和设定

6。原厂提供的陀螺仪是Mini版的V-Bar,Mini版的控制700级的飞机好像有些问题,Mikado
     官方的说法是Mini版适用于600级以下的飞机,建议由条件的最好换大V-Bar

7。主轴的最顶端的轴承座加工精度不够,安装之前即发现轴承在套内有上下窜动的现象,极限
     情况下对飞行还是有影响的,现在的办法是用轴承胶粘住,但是在飞行过程中轴承会发热,
     有可能导致轴承胶失效,现在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续的问题

8。主轴间隙垫片的尺寸跳跃性较大,不能将主轴间隙调整得很合适,可以换用尺寸较全的亚拓
     的垫片

新版X7的注意点大致如此,这只是在老版的基础上增加的地方,装机时与老版相同的部分的问题
依然存在,大家要注意

欢迎板儿砖

楼主:
对了,大家好像不喜欢只有文字的帖子,本人比较懒,如果非得需要图片才能明白的话,俱乐部活动的时候可以拿实物加以说明

网友:
总监您辛苦了!感谢技术总监的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大家好像不喜欢只有文字的帖子,本人比较懒,如果非得需要图片才能明白的话,俱乐部活动的时候可以拿 ...

真能找折呀??看在师傅给我红帽子的份上就不和你计较了.不过想问一下你的马甲穿上了吗??

网友:
我擦 师傅你看到发帖时间了吗 凌晨4:30 我记得我们有这种精神的时候是3年前吧?! 顶起我们的技术总监 强哥就是强!

网友:
典型的夜猫子,鉴定完毕~!

网友:
师傅给的御赐黄马甲穿上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