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请教

楼主(2012-10-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是加个减速器,电机高速运行,这样就有力了。你得花200元。

安川SGDA 100W的伺服电机和配套的驱动 低速的时候貌似不给力啊   还有上电 静止不动的时候 可以比较轻松的转动(转动过后会自己归位)

            还是伺服有趣

网友:
还没设置好哇

网友:
默认参数没法用,还有好多参数要设置,看到满眼的参数头都大了

网友:
伺服驱动器参数没设好,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的PID参数好好调调吧,正常情况应该用手转不动电机轴的,如果外力过大,强迫电机移位,驱动器应该会报警(过流),因为电流正比于电机的扭矩。

网友:
加大比例系数,就是加大P。

网友:
下 载一个安川电机调试程序,驱动器连接电脑,调整相应参数。100W不可能用手转动。

网友:
尽量设置驱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