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磨的白钢刀...似乎有哪位大侠以前发过

楼主(2012-10-15):
在google上搜老外磨白钢刀.似乎老外都有把钢刀磨退火的迹象.最后是一张比较漂亮的车刀

网友:
这种颜色对于白钢来说还没有达到退火。

网友A:
退火温度500度左右,好点的可能会高些。

网友:
不磨前刀面更好对刀。切屑方向可以用断屑槽控制,断屑槽结尾圆弧向上,切屑向待加工表面

网友:
磨得确实很一般  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火温度500度左右,好点的可能会高些。

网友:
这老外磨得也真不如我吧!!最后一张图应该是线割后用机磨的

网友B:
确实磨的不咋样。
这是我磨的精车刀,头上那个尖因不影响使用所以不舍得磨下去了。
这是一把14方的老白钢刀,很耐磨的。

网友:
楼上的刀刀磨得真漂亮。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哦

网友:
磨的还行

网友C:
车刀的刀尖是这么圆的吗?为什么我看师傅磨的焊接车刀和数控刀片的刀尖都是那么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刀的刀尖是这么圆的吗?为什么我看师傅磨的焊接车刀和数控刀片的刀尖都是那么尖的呢?

白钢,,合金刀90度刀,刀尖都是圆的,,光洁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磨的不咋样。
这是我磨的精车刀,头上那个尖因不影响使用所以不舍得磨下去了。
这是一把14方的老白钢 ...

请教你的这把精车刀是不是用最尖那部分来车的呢?搞得有点迷糊了,一时又有网友说精车用修光刃......

网友:
第一张图的白钢上的''china''亮了!

网友:
这颜色,还能用吗

网友:
不会,磨车刀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