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楼主(2012-10-15):
请教下,我装了一架四轴用APM2.0飞控按理说5通道是模式切换,可是我把我的5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拨动没有反映,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是天地飞9通。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A:
遥控器5通道校准过没有?

网友B:
刚定完 要明天发货 到时候还要向楼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5通道校准过没有?

我教准的时候他还是不动,测量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定完 要明天发货 到时候还要向楼主请教

夸奖了。我也不懂。共同商讨大业。哈哈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三段开关问题,你把剩下的开关依次定义成5通道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三段开关问题,你把剩下的开关依次定义成5通道试一试。

这些我都试过了。接收机通道我都测试过了。还是不行。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是美国手的话注意输出的定义,和说明书上顺序不太一样

网友D:
我 天7    2.5的 板子     也 搞的 5通道  不过 只 能 出两个  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美国手的话注意输出的定义,和说明书上顺序不太一样

是天地飞的。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 天7    2.5的 板子     也 搞的 5通道  不过 只 能 出两个  数据 ,

我用的天9,等我apm修好了在研究怎么设置6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天9,等我apm修好了在研究怎么设置6种模式。。

行到时候一起 研究  28293559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 天7    2.5的 板子     也 搞的 5通道  不过 只 能 出两个  数据 ,

设置可编程混空,用一个三段一个两段开关即可实现六段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天7    2.5的 板子     也 搞的 5通道  不过 只 能 出两个  数据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754&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可编程混空,用一个三段一个两段开关即可实现六段控制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