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D02S大齿轮和小伞齿代用[11.8]改善尾巴感度的建议[10.23]改装件喷漆了

楼主(2012-10-15):
[11.9]很多人问我大齿轮和小伞齿用的什么,好吧我承认用了聪少的大齿轮改装件,不过小伞齿可以买独立的齿轮,现在涨价到0.3元一个,这里就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2.49.kL6Caf&id=19323408908&_u=92f8skp4cd2
你还能在这找到改装用的28齿大伞齿。为了看看有多少模友玩D02S,所以设了回复可见,见谅。
[11.8]发现用2元的250尾翼可以有效地改善尾巴感度。当然,250尾翼需要磨薄到1mm厚,长度也要剪短,再打磨好边缘。
用了明信片、文件夹、信用卡等做尾桨,试下来的建议:
  尾限滑不能用,会导致急加油摆尾;
  大齿上的小齿和尾轴一定要连接紧固,不然急加油摆尾;
  尾翼一定要够硬,不然感度上不到90,急加油摆尾;
  尾轴用金属的急加油摆尾更少,但是比碳轴扫齿概率加10倍,你自己看着办。

[10.23]改装件喷漆了,现在好看多了。
[10.19]自制安装架固定DS37舵机,此舵机锁尾能力超过原厂舵机。固定架就是用1mm铝片折出来的,实在没有技术含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送你。
原来用的聪少版大齿轮和脚架,现在聪少版大齿轮不卖了,就自己DIY大齿轮了,想做一个同心度和垂直度不错的大齿轮还真不容易,最后用到台钻才做到垂直误差小于1度的大齿轮,期间毁坏了n副齿轮。现在大齿轮转动非常平稳,和小齿轮间隙也很平均,用聪少版大齿轮尾巴感度低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请问可以把尾舵机那个部分详细拍照吗?我也买了那个27块的舵机可是没法安装,想参考一下。。另外还有大齿盘的改装,,,,谢谢啦

网友A:
飞机除了拿来飞,也是拿来欣赏的,外观越改越难看也是一种自我贬值,另外头罩的缓冲作用不可小视,我的头罩固定碳杆最近一次外场就炸坏了两根,最后用尾支撑拉杆固定继续飞的~

网友:
兄弟还用这个头罩啊?愤怒小鸟还没收到?

网友:
脚架加强的不错!!!

网友:
也不说明下。

楼主:
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铝片折出来的。有需要的留帖送到付

楼主:
聪少版大齿轮,脚架

楼主:
有会铝表面发黑的高手教下怎么给铝材发黑,美观一下

楼主:
更新了大齿轮,比聪少版更好

楼主:
更新了大齿轮,比聪少版更好。话说聪少版大齿轮好长时间没看到卖了,不过还是感谢聪少给我们想了这个办法

网友B:
不错的改装  你的尾舵机  好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改装  你的尾舵机  好安装吗?

自己做的架子,好拆好装

楼主:
这个飞机一共买了2台,一台欣赏,一台专门炸了改造

网友B:
这个舵机  是不是还可以做斜盘舵机啊

网友C:
请问你改的这个大齿盘如何固定的?是用原来的那个销子还是换成螺丝了,中间的孔太大如何解决,没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机除了拿来飞,也是拿来欣赏的,外观越改越难看也是一种自我贬值,另外头罩的缓冲作用不可小视,我的头罩 ...

同样炸断过头罩固定杆,用多余出来的用来拆横轴的L型六角扳手烧红扳直了来固定头罩,再也不怕短了,炸弯了扳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炸断过头罩固定杆,用多余出来的用来拆横轴的L型六角扳手烧红扳直了来固定头罩,再也不怕短了,炸弯了 ...

好方法,回头试,不过碳纤棒很便宜1.8元/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会铝表面发黑的高手教下怎么给铝材发黑,美观一下

发黑,哈哈,记号笔涂一下贝,发白的话,就用修正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  是不是还可以做斜盘舵机啊

老板说不能做斜盘舵机,不过我看参数是可以的。原版斜盘舵机很耐用了,齿轮,电位器都有换,就是不死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改的这个大齿盘如何固定的?是用原来的那个销子还是换成螺丝了,中间的孔太大如何解决,没有影响吗?

打1毫米孔用原版销子,大孔灌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不能做斜盘舵机,不过我看参数是可以的。原版斜盘舵机很耐用了,齿轮,电位器都有换,就是不死小强

DS37 似乎口啤不錯,為何不能用在傾斜盤上?我的尾舵一切正常,只是其中一條膠軸心軟化,形成鎖尾不穩,正好買個 DS37 試試,如效果唔理想就與原裝尾舵二合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铝片折出来的。有需要的留帖送到付

这东西,用易拉罐的瓶子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不能做斜盘舵机,不过我看参数是可以的。原版斜盘舵机很耐用了,齿轮,电位器都有换,就是不死小强

哦  02s 就是尾舵 比较脆 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用易拉罐的瓶子不就可以了么

太软,不能锁尾。铝片厚度不要小于1mm

网友F:
楼主,,,请PM我个QQ号码。。。有事情要请教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PM我个QQ号码。。。有事情要请教哇

楼主:
为了美观,给改装件刚喷好黑漆,拿出去飞就炸鸡了,这次厉害,连头架相位器都炸断了,尾巴就更不用提了

网友:
看看。造福大家。

网友:
还得恢复啊  万恶的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