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怎样合理搭配电机与电调

楼主(2012-10-15):
新手小兵,求教高手达人,怎样才算是合理的电机与电调搭配啊。希望高手达人详细为小弟解决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嘿嘿,一起学习哈

网友B:
这个命题范围太广了,无从下手,首先得说明你的飞行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题范围太广了,无从下手,首先得说明你的飞行需求

就是想知道,比如在知道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等的情况下,如何搭配何时的电调。就是他们之间的搭配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比如在知道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等的情况下,如何搭配何时的电调。就是他们之间的搭配公式 ...

如果你知道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了,电调还不好配置吗?电压和电流范围在你需要的范围就OK了,问题是这玩意不是你这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知道电机的功率,电压,电流了,电调还不好配置吗?电压和电流范围在你需要的范围就OK了,问题是这玩意 ...

谢谢啊,那是怎么算的啊,需要考虑哪些要素啊,求详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那是怎么算的啊,需要考虑哪些要素啊,求详解啊!

第一:根据你的需求确定机型:你是玩呢还是航拍,由此确定是4轴,6轴还是8轴,因为不同的机型的特点不一样的;
第二:根据你的钱袋子确定设备的高中低档,如果是航拍,建议一步到位上高档的,因为花钱就是节约钱;
第三:根据你确定的机型,你想要的续航时间,你已有或打算配置的电池,计算起飞的全部重量范围,来计算需要多大的拉力;
第四:根据你计算出来的需要的拉力(单个电机拉力),结合钱袋子情况,结合电池情况,确定电机型号和桨的型号;
第五:根据你的电机和桨的型号,结合使用什么飞控,选择合适的电调
第六:没有第六了,差不多了,想起了再补充
注意:钱袋子情况贯穿整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根据你的需求确定机型:你是玩呢还是航拍,由此确定是4轴,6轴还是8轴,因为不同的机型的特点不一样的;
...

顶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根据你的需求确定机型:你是玩呢还是航拍,由此确定是4轴,6轴还是8轴,因为不同的机型的特点不一样的;
...

谢谢,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