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量电池C数,有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5):
第一步:电池充满电,测试电池空载电压,并记录(锂电4.20V)
第二步:电压表接电池两端,电流表串接(钳形表穿线)
第三步:接上负载并工作(航模上测试推油门到底便可),读出此时电压和电流值。
第四步:空载电压减去负载电压的值除以电流数=内阻。
第五步:4.2X10%=0.42,0.42除以内阻=电池允许放电电流。
第六步:电池允许放电电流除以电池电量(是此时电量不是电池的容量,刚充满的电池可以近似用容量代替)=C数。

网友:
理论没有任何问题,前提是所有的测试数值都是非常精确地。

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比如钳表的霍尔效应发生器,本身就不是很精确。
咱们测c数更多的情况是看电池是否满足咱们需要的C数,属于定性研究。比如65C电池,怎么用都够,而某山寨的牌子,标称35c,我们就要用在平时35C能应付的地方,看它能不能应付。至于具体C数,可能实验室会有更专业的测法吧。

网友:
大致应该是没错了

网友:
不同电量状态的内阻是变化的吧。

网友A:
几点提示:
1) 实时! 电压/电流必须同时测量。测量时机选在50%剩余电量的时刻。
2) 电池电压以标称电压(3.7V)为准,而不是满充状态(4.2V)。
3) 温度归一化。
4) “第六步”中,除数就用电池容量,而不是剩余电量。原因很简单:在接近完全放电时,会得到趋近于 +∞C 的荒谬结果。

三年前小文一篇,供参考: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 ... d=23652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点提示:
1) 实时! 电压/电流必须同时测量。测量时机选在50%剩余电量的时刻。
2) 电池电压以标称电压 ...

高人啊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实际上,你只需要记录电流和电压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时间划出一个曲线
如果这个曲线没有一个明显反弹,那么表明当前电流电池可以承受。如果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曲线,那么表明电池无法承受当前电流
当然如果曲线是一头扎下去的,就不用说了。

看这个图。同样10C放电,上面两个电池明显是很有余力的。但是下面两个电池就直接虾米了。
实际最后放电温度也说明了这俩电池的温度也比上面那俩电池温度高。

网友B(2012-12-02):
测放电的C值没有啥意义。要测就测电池标称的C值,也就是可以让电池保持在90%电压时的电流除以电池容量。比如2200的电池,你在线测负载电流和电压,推油门让电压保持在空载电压的90%处,看看这个时候的电流值是多少,比如是44安,那你这组电池的标称值是20C的。另外,能够保持这个电压电流不变的时间也是考核这个电池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池平台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放电的C值没有啥意义。要测就测电池标称的C值,也就是可以让电池保持在90%电压时的电流除以电池容量。比如 ...

你这样的测试估计没一块电池能到20C的. 而且4.20V空载下降10%电压和4.0V空载下降10%电压的电流不一样. 2200MAH的电池吃到44A电流能挺在3.8V以上电压的是神电了.

网友:
这个实在是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