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失事,怀疑遭遇大功率电台干扰!

楼主(2012-10-15):
日前,搭载naza+gps的XA650在着陆过程中突然失控,在10米空中翻滚了2周半落地,造成XA650四个作动臂粉碎性折断,整流罩、云台和gps模块不同程度损毁。事故中幸无人员伤亡。
事发后,现场马上成立了调查小组并展开调查工作。发现损毁的XA650的各电子部件工作正常,4个电机在机身倾斜时也有相应的调整动作,电池单块电量在3.9V左右,各线路连接良好,不存在虚焊现象。古调查组扩大了搜索范围,发现距离失事地点约80米处有一车载短波电台,XA650失事时,该电台正以1000W的功率发射,可能是造成该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网友:
不应该啊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车载短波电台有1000W

网友:
1000W这么高的功率太可怕了

楼主:
短波电台+1000W乌龟(功放)

楼主:
车载移动无线电台是航模杀手,开到你的灰机旁边一按机,你的灰机就应声坠地了

网友:
不至于吧  NAZA感度设置高了  震荡了吧

网友:
1000w
太恐怖了吧,根本就是个陷阱啊

网友:
没有装黑匣子,估计原因很难找出来

网友:
估计是浆夹松动造成的。

网友:
1000W?你打错了吧,某些频段只要5W就可以全球通信的了

网友:
车载短波都在100W左右,我车里的ICM7000,满功率100W,对飞控影响不大。我是BG4UBZ.

网友:
车载电台能1000瓦?
电机和电调直接是香蕉头连接吗?如果是,还是直接焊上吧。我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好在当时飞行高度只有1米。

楼主:
BG4UBZ您好,个人感觉短波电台对一些开关电路有一定影响,以前我有一台80C,在室内调试天线的时候,把电视机的行管(行扫描电路的开关管)给弄烧了,当时用大概5W的功率,一按机,开着的电视机就“吱”的一声黑屏了,当时天线距离电视2米左右,何况这位HAM车上确实背了个1000W的乌龟,所以很大可能被他干扰了,这里是BG7MSA,很高兴和您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
这就是,军事上所谓的电子干扰?1000W!可以烤面包了,

网友:
对讲机发射时把天线靠近日光灯,灯会亮的,这个1000W估计就更厉害了,强力辐射源

网友:
1000w的电台可是功率够大的。

网友:
车载短波电台一般120W左右的样子,频率相差太多,这也会干扰啊?

网友:
CQ CQ CQ 这里是BG7MZA,收到请回答。

网友:
1000W……车内的人没事吧?

网友:
可怕的干扰

网友:
哇,,这么多玩无线电的啊,,,,,羡慕中。。。。

网友(2012-11-20):
太危险了,要好小心。

网友:
呵呵,1000W的短波电台我玩过,功放管可以当电炉子考红薯,天线输出端子可以用铅笔拉出3厘米的电火花,真是1000W的机器在你旁边哪吒肯定炸。

网友:
我是来看1000W的- -。。。。

网友:
看我的帖子 400频段50W发射 对四轴没影响

楼主:
400兆的我试过,靠着飞控发射也没影响的

网友A:
1000W发射要多大电流?12V汽车电瓶的话要85A左右,看看能发射几下?

网友:
cqcqcq,这里是bg8grd呼叫友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W发射要多大电流?12V汽车电瓶的话要85A左右,看看能发射几下?

呵呵,那位HAM很专业,车后排都移走了,放了蓄电池组,还拉了发电机,整辆车都被改装成通讯车样子,车上有天线的升杆,车门还贴了“应急通讯”的字样呢!

网友:
????1000W......什么东东

网友:
1000W
你确定是短波电台而不是微波炉?

网友:
这个车载是火车吧!不懂!

网友:
cq.cq.cq7区友台

网友:
太牛了,我这60w的建武看来是对航模形不成威胁了

网友:
对楼主遭遇深表同情,可是您也太粗心大意了,不管您对无线电了解与否,事先就没有发现80米外的应急通讯车?人口密集区不可能会有应急通讯车1000W功率发射的,人少的地方理应很容易发现干扰物,事先查看周围环境不是常识么,80米的距离稍大一点的说话声音都能听到(包括桨转动声),更别说看清楚车上的字甚至车牌号了,或者你也应该感觉到头晕恶心之类的吧?我媳妇用5瓦手台有时候都会感觉到恶心。

网友B:
估计是你射桨了

网友C:
1000W!跨步电压就可以要你的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