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部分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5):
D个雕刻机,机械部分差不多完成了,现在要准备电控部分,基本方案是:3A的57步进电机+单轴驱动板+接口板+开关电源
在淘宝上找了各板的型号,因以前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大家帮忙看下这样配置有没问题?合不合理?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这几天就要
下手买了

步进电机:3A两相57步进电机1.8度1.8NM

单轴驱动板:
TB6560 3A步进电机驱动板

接口板:雕刻机接口板 MACH3接口板 DIY CNC 6轴接口板

开关电源(5轴机要带动5个3A的步进):开关电源 NES-350-24 [24V 14.6A]

网友:
电源建议买个电压可调的,如果要24V就调到24V,如果要36就调到36V。

网友:
声明非托!论坛有几位老大有自己研究的驱动器,也不错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有条件的话驱动器买好一点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跟我用的差不多。。

但是我后来把mach3换成了usbcnc。。。方便多了。。

个人建议,,楼主直接买usbcnc算了。。。另外,如果不是预算紧的话,,尽量买高电压的驱动板和电源。。。。

tb6560太中庸了,驱动57马马虎虎,再高就悠的慌了。。。我现在都觉得差了点,想换高电压的。。

所以,,楼主别走老路了。。。直接上高电压的。。。以后换86步进,也用的着。。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我也后悔上6560了   但是刚开始  没用过怎么知道不好呢

网友:
我在潜水学习,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大。

网友:
6560速度在900尚可以。

网友:
已定 42步进电机3只+单轴驱动板4块+接口板

楼主:
学习了谢谢上几位高人

楼主:
么,不过已了解过三种版,thb8128(120元左右)thb6064(100左右元),还有是叶工牌驱动器(160元左右),现在等机架装好丝杠后看机机加工能力再决定用那一种,楼上都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好马要配好鞍,丝杠卖家已发货,三四天应该到了

楼主:
手机发回复,少了前面几句补上“多谢各指点,现在决定不用606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