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调BEC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电调的BEC有标注 SBEC的,也有直接标注BEC ,还有标注UBEC的,这几种有什么区别,请教了!

网友A:
潜水可知

网友B:
回答的人不够积极啊
就说说我知道的吧:bec分为,线性bec,开关bec。
一般线性bec偶是电流比较小的
开关bec是电流较大一点的
ubec就是独立的供电模块 和电调是分开来的
楼主有不明白的地方 加我Q:慢慢聊聊哦。
Q:2634486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