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苏35还是台风

楼主(2012-10-15):
最近想入手一架高端点的涵道看中两款都是飞翼的,以前都是飞64的,不知到这两机子哪位大侠飞过谈谈感受,自己倾向于苏35,想想台风的90涵道有点怕怕,但35又是矢量,怕自己开始难适应,能不能把喷口先固定?我想直接购买pnp版的行不行?不行的话求配置,还有我手上是天7能应付吗?多谢

网友:
台风应该好飞一点

网友:
能飞好64的基本能飞90的台风,但苏35则未必。这是我个人看法,因为2架我都有,台风很稳很易驾驭,好降落;苏35则重不少,在空中的动作比台风更灵活,降落难度大些。

网友:
都是飞不久的JJ

楼主:
请教五楼马哥,你用的台风是什么配置
  用的几叶涵道?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A:
帮人装过SU35 ,
该机特点,非常漂。翼面积大,很好飞。同时开过矢量,各种动作都很灵活。。

你说的,不想开矢量的时候 让他不动。  这可以用混空完成,就是说 我把所有矢量混空设成1个开关,当我播下开关的时候,360矢量开启。

天7是无法完成的,通道不够,, 建议换控。。目前价格比较合适的,同时功能强大的,  首推 FUTABA T8FG 可以双接收并联12通道。非常强大。。   还有一个是三和SD-10G。 后者,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不要入。入了你也调不好,而且没有中文说明书。。 8FG就有,网上一DOWN 随随便便下 载中文说明书。

网友:
SU35比台风大,比台风贵,比台风难调试~比台风有霸气,比台风更快更灵活!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人装过SU35 ,
该机特点,非常漂。翼面积大,很好飞。同时开过矢量,各种动作都很灵活。。

天七没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人装过SU35 ,
该机特点,非常漂。翼面积大,很好飞。同时开过矢量,各种动作都很灵活。。

天七没混控~额,天七飞SU35和台风的路过

网友:
都是好机。随便哪架都行,反正我最后是两部都入了,简单易调的话建议先台风,SU35个人觉得有稍微折腾多点

网友:
飞台风风险系数低一点

网友:
明显台风。苏35不好飞,就好看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适量不好飞?其实是相反的。

网友B:
我飞过台风、35,最后选择一直飞35。什么原因,大家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台风、35,最后选择一直飞35。什么原因,大家知道的。

还真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