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大侠,铜套的小床头怎么消除轴向间隙,谢谢

楼主(2012-10-15):
               看了老外网站,小车床和漂亮,,,,,本人水平很菜,,对这个小床头很感兴趣,估计是二个铜套结构,不知道对不对,不敢肯定,

        请了解的朋友说下,这个怎么消除轴向间隙,有结构图最好,感谢,,,,

调整大小

网友A:
夹着在。。。,,我拆过我那个小车床,也是铜套的。。

不好描述,大致是1处有个螺帽拧那里在。。2处是卡盘。。。3处是铜套座子

1处靠拧动螺帽松紧,和2 3 一起把轴固定住不窜动。。。

网友:
真精至的小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夹着在。。。,,我拆过我那个小车床,也是铜套的。。

不好描述,大致是1处有个螺帽拧那里在。。2处是卡 ...

谢谢你的热心图解,,朋友,,,,,,,我没有看明白的,呵呵,,,,,,,,,我以为里面有二个推力轴承止位的啊,

网友:
车床很口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热心图解,,朋友,,,,,,,我没有看明白的,呵呵,,,,,,,,,我以为里面有二个推力轴 ...

铜套的。。用啥推力轴承哦。。。就是铜圈直接压着摩擦在。。。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

网友:
没有拆过

网友:
精密车床  都是套吧

网友:
精致的小玩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夹着在。。。,,我拆过我那个小车床,也是铜套的。。

不好描述,大致是1处有个螺帽拧那里在。。2处是卡 ...

不用那么复杂, 参考0618  2个铜套+一个轴承解决轴向径向跳动,

网友D:
动脑在前,动手在后,回想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脑在前,动手在后,回想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 参考0618  2个铜套+一个轴承解决轴向径向跳动,

请教,高手,用个推力轴承还是什么轴承啊,,,,,,谢谢,,,,,,,0618床头太复杂,我没有看明白的,

网友:
感觉跟钟表车的轴瓦类似

网友:
这车床哪看到的啊?

网友:
老外的小车床,制作的都比较好,只能看看了。

网友:
太神奇了,帮顶

网友E:
消除轴向间隙, 用推力轴承当然可以.

但这个做法就失了用铜轴套的原意.

0618是生於战争年代, 物资缺乏的世界. 当时轴承的供应严重问题.

用双轴套左顶一个右顶一个应该可以解决.

精度就要看个人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除轴向间隙, 用推力轴承当然可以.

但这个做法就失了用铜轴套的原意.

谢谢指导,你说的是这个吗,,或者类似这样的结构,没有那洞,,,,,,,

网友:
很精致,如果高手们能详细讲讲就更好了。
无头无尾的只讲一两个关键词等于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