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2-10-15):
想在楼顶上玩飞机,楼顶四周装有避雷铁(接地),会不会影响遥控距离?求解

网友A:
避雷针不会影响!一般城市就是楼群,然后就是各种电磁波!

网友B:
避雷针和无线电不着边,到是楼顶飞得注意安全哦

网友C:
避雷针和无线电不着边

网友D:
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雷针和无线电不着边,到是楼顶飞得注意安全哦
谢谢,不是说接地会影响距离吗?(是自家的房顶,四周有栏杆,栏杆上有避雷铁接地,四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雷针和无线电不着边,到是楼顶飞得注意安全哦
我家在农村,不用怕高楼,有的只有树

网友E:
应该没事吧,避雷针应该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