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的xy轴和立柱,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足,准备让人做木模。

楼主(2012-10-15):
画完的xy轴和立柱,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足,准备让人做木模,z轴还没画好。行程300*430,三轴20导轨。还没有问铸造价格,有需要的可以跟着一块铸造。

网友:
很多人做这个莱...
       不错,

网友:
低下动筋最好是对拉的!!

网友:
为什么每个人都单干?大黄蜂做的时候楼主咋不一起铸造?还有没有要铸造的现在来啊,

网友:
上来就雷声大的,一般都烂尾,希望楼主你不是。哈哈哈。

网友:
无实物的帖子。。。。。

楼主:
其实我的第一台钢板机已经使用4年多了,就是行程有点小215*215*55,一直计划做一台铸造的线规机,行程400*300左右,机子重量控制在200KG,好放在楼上,整机外形600*600*600,不用风琴罩以扩大行程,采用 [ 结构用钢板做防尘,尽快做吧计划年内铸造出毛培,木模加工余量5mm,第一次做铸造不知中间会不会出差错 ^_^

网友:
浩大的工程

网友:
这种图只能算是软件的建模练习,没啥可造性。

网友:
都是方块块,来点流线型的行不?

网友:
........不如xyz一起翻砂出来。
数控铣基准xy  yz两平面出来  时效再用平板挑花   分开做有什么用?精度又得不到保障,拿来当过家家的玩具还差不多。

网友:
看错了,看成了准备做“人模”

楼主:
方块的造型是为了简化木模,方便铸造,降低木模及铸造成本,肯定是三轴一块铸造的,完了时效处理,考虑到了加工量的最小型,时效完了,直接上加工中心一次洗出安装面,也是考虑加工成本及精度问题,设计需要加工的地方很小,都是一次夹持完毕后加工中心一次成型。

网友:
好像缺了点圆润
过渡要自然
太棱角了,容易应力集中导致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