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机子降落 一般 我想要他更慢

楼主(2012-10-15):
哪位高手 能给个 开缝 后退式 襟翼结构图 看看 我想改 改后 速度慢就可以手接啦
结构 要可以用于模型上 咱不跟真机比 那结构太复杂了 搞不来

网友A:
你这个比我的ax起飞降落好多了,简直没法比。

网友B:
好飞吗?楼主,是230的那款空机吧?你的配置是什么呢?

楼主:
嗯 是的 我用的2832 KV1200(和2215一个级别) 的电机 30A 电调 4个九克舵机 副翼混控襟翼用的两支9克银燕 V尾用的9克JR舵机 V尾舵机绝对要用好的装上了就拆不下来啦 不用好的不行呀

网友B:
哦~我是新手呢,之前很想买这款机,但是就怕给炸了,我还是乖乖地飞飞小电滑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