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 控改装 DSM2/DSMx 成功

楼主(2012-10-15):
一直想搞个便宜的控允许刷开源的程序的。
后来买了 Turnigy 9X, 准备刷成 ER9X, 功能据说很强大。
我主要飞 MCPX, 所以要把控接到到 DSM2 的高频头。
我按照网上的攻略拆了 DX4e 的发射模块,接到 Turnigy
9X 上面,取代了原来的发射模块。需要焊简单电路把 5V
信号转到 3.3V 上面。 DX4e 使用 3.3V。然后把焊到原
来的天线上焊下来换到 DSM2 的模块上。这个模块也可以
发射 DSMX。

刷程序就是要焊接个 AVR 的 SPI 接口。 我用 USBASP
下 载很顺利。

和 MCPX 的对频好了之后,ER9X 的控制设定还比较
麻烦,功能是很强大。当然可以抄别人的样板了,我没有
找到我想要的样板抄就只有自己摸索了。

最后设定好了之后飞 MCPX 还不错。有几个我想要的
功能给设定出来了:

1) 倒计时开光由 Throttle Hold 来触发。这样不会忘记了
   开始或者中间坡降之后望了关。只要有油门就计算时间。

2)在普通模式搞了个提醒音,这样可以防止忘记进入 3D
   模式。刚玩 3D 的时候容易犯这个错误。现在已经少了。

3)可以任意设定电池的提醒电压。防止忘了关机损坏锂电池。

正在慢慢把 DX7 上的飞机移过来。

更新:

33 楼增加攻略的信息。

这里是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攻略:
官方加 DSM2 的文档
http://9xforums.com/wiki/index.php/How_to_modify_your_9x_to_the_DSM_protocol
海外高人的攻略,照片很多。
http://www.hacksmods.com/er9x-dsm2-mod/
编程的接口焊接图片。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usbasp-programmer-for-er9x

USBASP 在淘宝很容易找。
这个 Turnigy 9X 是国内设计生产的,FlySky 9X。
然后这个 DSM2 模块淘宝也有很多,不一定要从 DX4e 下焊下来。

ER9X Mixing 功能超级强大,提供类似编程语言这样的基本功能
来精确控制如何从输入变换到输出的过程。里面有虚拟按键,其实
就是编程语言的逻辑变量,可以给一个逻辑表达式。然后虚拟按键
可以在混合的时候用。这个可以几乎随便修改编程的行为。例如
在非  3D 模式提供反复的报警就是用逻辑功能实现的。

网友:
LZ不错不错!我也用这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A至牛C

算式错了,怎么混的,应该是牛C-牛A=.........

网友B:
.....不错….不过…买个DX7s就好了,算算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支持LZ的精神,学习了

网友:
高人
论坛人才多啊

楼主:
这里是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攻略:
官方加 DSM2 的文档
http://9xforums.com/wiki/index.php/How_to_modify_your_9x_to_the_DSM_protocol
海外高人的攻略,照片很多。
http://www.hacksmods.com/er9x-dsm2-mod/
编程的接口焊接图片。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usbasp-programmer-for-er9x

USBASP 在淘宝很容易找。
这个 Turnigy 9X 是国内设计生产的,FlySky 9X。
然后这个 DSM2 模块淘宝也有很多,不一定要从 DX4e 下焊下来。

ER9X Mixing 功能超级强大,提供类似编程语言这样的基本功能
来精确控制如何从输入变换到输出的过程。里面有虚拟按键,其实
就是编程语言的逻辑变量,可以给一个逻辑表达式。然后虚拟按键
可以在混合的时候用。这个可以几乎随便修改编程的行为。例如
在非  3D 模式提供反复的报警就是用逻辑功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买个DX7s就好了,算算价格也差不多

价格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新的 Turnigy 9X, hobbyking $54,
DX4e $40,
USBASP 编程器 $4
加起来 $100 左右。

新的 DX7s 要 $300

而且这个最牛的是固件是开放源代码的,可以自己编译程序。
我自己就编译过,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喜欢倒腾的可以自己
修改。

楼主:
最近飞了 40 个起落,每次 5 分半左右。 工作很正常理想。
现在开始用随手了。那个普通模式的报警
和 TH 自动停止和开始计算时间真的很方便。
已经有四部机器绑定在这个 TX 了。

网友:
确实高人、

楼主:
大部分飞机都转到这个遥控上了。工作一直很稳定,
没有出过什么乱子。这个遥控可以控制的按钮很多,
ER9x 软件功能很强大,非常满意。

网友:
然后这个 DSM2 模块淘宝也有很多,不一定要从 DX4e 下焊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是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攻略:
官方加 DSM2 的文档
http://9xforums.com/wiki/index.php/How_to_modi ...

刚刚好奇搜了一下,在淘宝没看到单独的射频模块卖吧?
楼主用什么关键字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好奇搜了一下,在淘宝没看到单独的射频模块卖吧?
楼主用什么关键字搜的?

dsm2 高频头 在淘宝就可以搜到很多啊。
不过看样子淘宝高频头是用 PPM 信号的。
这个没法做 module matching.

DX4e 或者那种小的四通道的拆下来是
厂家的内部窜口协议,可以做 module matching.
如果有选择的话还是厂家的发射模块好写。
DX4e 连个时间都没有,也就是这个发射模块
还有点用处。拆了一点都不可惜。
对了,拆了以后,那个 DX4e 还是可以用来做
模拟器用,或者当 buddy box 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2 高频头 在淘宝就可以搜到很多啊。
不过看样子淘宝高频头是用 PPM 信号的。
这个没法做 module mat ...

原来你说的DSM2高频头数桔子那个?那玩意太贵没意思。
我还以为是有大量单独的DX4E的射频模块流出了。

网友:
想搞一个玩玩

楼主:
今天很高兴的确认,我在选择 ER9X 里面选择 DSM2/DSMX 模式,
然后连接到 MCPX 上面,DX4e 的发射模块正确使用了 DSMX
模式。也就是说,这个 ER9X 配合 DX4e 使用是可以用 DSMX
的,超出了我原来的 DX7SE。爽暴了。

网友:
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D:
我也刷成功了一个,感谢楼主推荐^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刷成功了一个,感谢楼主推荐^_^

恭喜阿,你也用 DX4e 的发射模块吗?
我发现这个种组合还是很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恭喜阿,你也用 DX4e 的发射模块吗?
我发现这个种组合还是很爽的。

我有一个dx6i的X1TXN模块,还没接上,但好象只是DSM2的,新的dx4e的模块应该也是一样的full range的吧?我的dx4e还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dx6i的X1TXN模块,还没接上,但好象只是DSM2的,新的dx4e的模块应该也是一样的full range的吧?我 ...

X1TXN 好像是和 HP6DSM 上面的一样的,是 DSM2 的。
DX4e 的模块是 full range 的,和 DX5e 的模块是完全一样的。
DX4e 里面那个模块上面写着 DX5e.

网友D:
装上了,能bind了,但设置搞了半天,最后还是找了个MCPX的模板对照着再修,总算能飞起来了。
感觉这个控的摇杆太暴力,不设EXPO简直没办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上了,能bind了,但设置搞了半天,最后还是找了个MCPX的模板对照着再修,总算能飞起来了。
感觉这个控的 ...

暴力问题,这个是因为 DX 系列,你在遥控器上的 100% 并不是发射频道的 100%.
你知道 DX7 里面控制量的上限是 150%. 所以 DX7 的 100% 只有发射频道的 70%
但是 ER9X 里面, 100% 就是 发射频道的 85%。 也就是说, ER9X 如果用同样的
量的话飞机接受多了 25% 左右。 你在 Limit 那页把所有量压缩一下就行了。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不开DR的时候手感倒和原先差不多,DR1的行程设的正是70%.

网友(2013-02-03):
那个高频头有拆机件买吗?

网友(2013-06-10):
引用 网友D:
装上了,能bind了,但设置搞了半天,最后还是找了个MCPX的模板对照着再修,总算能飞起来了。
感觉这个控的 ...

问一下。你那个装上去需要电阻么?我没太看懂那个电路图